[无线] 请教坛友,这对讲机电池不拆开,有什么办法救活

楼主(2024-06-07):
一对长期闲置的对讲机,可以正常使用,我一直观察着的,电池电量显示是满的,就没有充电,突然有一下没电关机了,我知道是电池没电了,放在座充上充了一夜,还是一开机就没电关机

电池拆下来测量,一冲就满,一放就0点几伏电压。这电池怎么还暴毙了呢?没电的时候马上就开始充电了,10分钟间隔都不到,还是充不上了

我估计是保护板的原因,但是怎么能量出来8.4v电压?

网友A:
救活也是廉颇老矣,所以换了吧

网友B:
直接电磨切割,拆掉软包电池,换上18650

网友C:
内阻大到一定程度了吧,所以一接负载就OVER了,直接换了吧,可以自己拆开换电芯,通常是软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活也是廉颇老矣,所以换了吧

老了的电池也是容量下降慢慢不行的吧,我这个还几个小时,突然暴毙的。不知道能不能抢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电磨切割,拆掉软包电池,换上18650

这个厚度换不成18650,这个是2串软包,18650厚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阻大到一定程度了吧,所以一接负载就OVER了,直接换了吧,可以自己拆开换电芯,通常是软包的吧... ...

从外观能看出来是两串软包,我好奇它怎么是突然暴毙?不是容量下降,慢慢不行

网友:
电池不行了,存的全是虚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外观能看出来是两串软包,我好奇它怎么是突然暴毙?不是容量下降,慢慢不行 ...

你怎么知道"不是容量下降,慢慢不行"的?

---------------------

网友:
可以跳过电路板,直接用其它充电器对电池进行充电,充个十分钟也许就可以正常充电了。曾经对几年不用没电的电筒就是这样救活的。

网友:
空载8.4V,带载就暴跌,只能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不是容量下降,慢慢不行"的?



放置了很久以后,这还用了几个小时,断电后立马充电的。

网友:
我手里有几个对讲机可以考虑更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置了很久以后,这还用了几个小时,断电后立马充电的。

本来就这样啊,你还想咋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这样啊,你还想咋样?



如果是慢慢坏的,应该是越用容量越小,到最后才一放就空,一冲就满。这能用几个小时,说明还有电容量

网友:
保护板与电池偶一个坏的或者有虚接吧

楼主:
一拆开就破案了,锈断了一个镀镍钢带,整块电池其他地方没有任何锈蚀痕迹,电池也没有漏液,判断是焊接的时候温度高了,伤了镀镍层,铁的“自坏性”导致此处锈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慢慢坏的,应该是越用容量越小,到最后才一放就空,一冲就满。这能用几个小时,说明还有电容量 ...

嗯,我觉得你说得对...

----------------------------

网友:
恭喜楼主破案。
这情况必拆,果然有惊喜

网友:
换电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