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炬为AT085拆解

楼主(2024-06-07):
菜鸟,不懂,只拆了看看,没有仪器也不懂就不对设备进行分析了。

@8139 大哥给推了这个东西, 一开始不打算买,平日用的很少,也看不出123.

后来想到以前买的一个垃圾也都20了,这个24元,那就买一个。还以为能看到协议什么的。
到货后一看,这么小,和我大拇指一样大。拆开给大家乐呵乐呵!

建议先拆掉屏幕上面这个保护塑料片,我拆了之后才发现,有胶,粘在内壳上。导致很难抽出内壳。
拆掉塑料片后,很容易就拔出内壳了。

好小巧,和我大拇指一样大小。

内壳上没有胶,没有螺丝。 完全靠抽出来、

打开后看了一下,定位的这个柱子少了一根,是厂家生产时候就弄坏的。

以前买的老表,不想每次都插个typc转USB的转接头,有时候转接头也不能开启9V,干脆焊接一条线进去。
但是原本那条线是1毛钱的type和闪电头5线。买的母座是个6线的。接上去后虽然能使用,但是有些线会有正反面区分。

比较懒,就没好好处理线,丑的要死。

算了恢复原样吧。

装回去,居然没坏,也不知道是不支持看协议,还是我不会操作。

这个是在老家柜子里找出来的两条手串,我合并到一起做成一个。
珠子有很多裂纹,我洗手时不小心弄到水了,大的那两颗都开裂了,很大一个口子。
但是我盘了几天,裂纹又变小了,只是原本橙色珠子,现在都变黑了。
虽然变黑了,不过也有些光亮。原本是一点光泽度都没的。
我估摸这个不值钱,也就1-2元吧,家里没富豪。就算捡也不可能捡一对吧。问了家里人,每一个人知道是哪里来的。
不知道是什么材质,后面看别人视频,估摸像是不值钱的那种菩提。

每天都是领劵,这个菩提珠子是1元多买的。说是菩提,但是1块多钱能买到13MM的真菩提?

网友:
重新找一个外壳匹配上,会更漂亮

网友:
从图中看来,你拇指挺大的,跟灭霸一样。

网友A:
这个不支持协议检测,就是个直通表,到手24,你是叠加了红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支持协议检测,就是个直通表,到手24,你是叠加了红包吧?

是的,每天给一个2元无限制红包,只有当天不忘记,基本上会买个2元左右的东西。您推给我的时候,我看了它店铺还有个链接是36元,相当于这个是便宜了10元。没仔细看,还以为可以看到协议。不过能看波形也不错,撸了很多1毛钱的TYPC苹果充电线,可以看看线是不是很水。

网友B:
这个并不是厂家宣传中有协议检测。只是个普通的直通表,没有那个全塑料圆形的好看实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每天给一个2元无限制红包,只有当天不忘记,基本上会买个2元左右的东西。您推给我的时候,我看了它 ...

那个波形是电压电流曲线,不是纹波,能看纹波的话,价格估计得乘以10才行

网友:
收货地香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并不是厂家宣传中有协议检测。只是个普通的直通表,没有那个全塑料圆形的好看实用。 ...

我特意问了,除外壳和按键基本和图形透明的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就不入了

网友:
功率不小呀!!!

网友D:
楼主是香港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波形是电压电流曲线,不是纹波,能看纹波的话,价格估计得乘以10才行 ...

瞧瞧 一下就暴露我这个小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并不是厂家宣传中有协议检测。只是个普通的直通表,没有那个全塑料圆形的好看实用。 ...

我不懂,自己瞎猜的。

楼主:
你怎么知道的?你是卖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香港的朋友

你们怎么都知道?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特意问了,除外壳和按键基本和图形透明的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就不入了 ...

我这边主要是以后都是用C口多,原来改造的那个太丑了,新版这个测试仪C口刚好也合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的?你是卖家么?

香港九龙帝王大厦。发截图得保护点自己的隐私,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香港九龙帝王大厦。发截图得保护点自己的隐私,兄弟。

可靠 忘记检查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瞧瞧 一下就暴露我这个小白了

不白,明显是粉嘟嘟的,哈哈

网友:
这个价位用得上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