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雷迪司D1500 UPS不间断电源拆解分析

楼主(2024-06-07):
雷迪司(LADIS)D1500 不间断电源(UPS)拆解分析。

家里网络机柜用的UPS坏了,电池好像充不进电,断开市电直接无输出,断开负载还能空载输出一小段时间,应该是电池坏了。发现坏的时候刚好过了一年保修期了,买过两款雷迪司的UPS,另一款更久前买的,也出现过电池续航不行的情况,电池续航降到了不到5分钟,幸好发现问题时离保修到期还有一个月就在京东申请了换新。感觉雷迪司的UPS电池都衰减得很快。

拆解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y411b77e/

抖音商城2.6元的120W充电器测试和拆解: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86.html

参数
  • 机型:D1500
  • 容量:1500VA/900W
  • 输入电压范围:145~290VAC
  • 功率因素:≥0.99 @额定电压(100%负载)
  • 输出电压范围(市电模式):195~255VAC
  • 输出频率范围(电池模式):50Hz ± 0.5Hz
  • 输出波形(电池模式):方波
  • 转换时间:≤10ms
  • 电池型号:12V/9AH
  • 电池数量:2只
  • 充电时间:10小时~16小时
  • 尺寸:长宽高 320*120*190mm
  • 重量:11kg

购买地址:
  • 雷迪司D1500:https://u.jd.com/xsJjvIr
  • 施耐德BK650M2:https://u.jd.com/xiJZA8x
  • 华为1KTTS-1KVA/800W:https://u.jd.com/xqJoSOJ

拆解
正面
侧面
背面
底部
拆开盖子后侧面,下面是一个变压器和两块12V9AH的铅酸电池,电池是串联的,上面是电路板。
拆开后的顶部
主控芯片型号是ATmega168PA,8位的单片机。
旁边还有个型号为MC34063A的DCDC降压电源芯片,应该是给单片机和继电器供电的。
电路板正面
UTC339芯片,四路的电压比较器。
EM78M612AAPJ 是一款由 Elan Micr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制造的微控制器,属于 EM78M612 系列。这个系列是基于 8 位 RISC 架构的通用串行总线(USB)微控制器,适用于低速 USB 设备应用。这款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需要串行通信功能的电子设备或系统中,特别是在 USB 设备应用中,它可以自动识别并解码标准 USB 命令,从而简化 USB 设备的固件设计。
电路板上的电容品牌都是AISHI(艾华)。
MOS管是无锡紫光微的115N68A,参数为68V 115A。
拆掉逆变电路板后
电池品牌为LADS,型号SS9-12,12V9AH的铅酸电池,两个串联。
正面的液晶显示屏的电路板
用电桥测得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值为2.0948mH。

分析
电子/单片机技术交流QQ群:820537762
大概看了一下走线,简单画了一下这个UPS的逆变部分的电路,只是大概的电路图,各种细节和控制部分没画。
这款UPS的逆变器应该属于工频逆变器,就是通过MOS管组成一个H桥电路,然后通过PWM信号控制这些MOS管来产生一个50Hz方波的低压交流电给到工频变压器来升压到220V交流电。
(高频逆变器的大概原理是先通过DCDC升压到400V左右,然后再用SPWM波控制MOS管产生一个高频的交流电信号,然后通过电感电容组成LC滤波器来滤出一个低频交流电从而实现逆变,转换效率比工频逆变器高多了,我这个描述可能不太准确,看看就好,大佬可以在评论区讲解一下)
然后这个工频的逆变器的次级有4个抽头,通过4个继电器的控制实现:市电直通输出、市电给电池充电、电池逆变输出等功能。走线可以看看下面的PCB图片,我标注了各个接口出来了。
UPS市电供电的同时会通过这个工频变压器输出一个低压交流电给到这个H桥电路(这时候这个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就相当于调转过来了),H桥电路的这些MOS管的体二极管刚好组成一个整流桥可以整流成直流电,然后经过电容滤波后给电池充电。
这个电路相当于一个双向AC-DC变换器。
UPS接电池那两根线接到可调电源上,可调电源设置24V电压输出,UPS开启输出,空载功耗18瓦左右,空载功耗略大。
测试了一下逆变的转换效率,输入功率104W,输出功率80W,效率在77%左右。
尝试过单独给电池充电,几秒钟就充到24V了(两块电池串联),充电电流很小,然后断开充电,电池电压下降得很快。

推荐阅读
  • 高性价比和便宜的VPS/云服务器推荐: 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383.html
  • 我的世界开服教程:https://blog.zeruns.tech/tag/mc/
  • 免代码搭建博客网站!超详细个人博客搭建教程: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83.html
  • 雨云 宁波 8272CL 大带宽高防云服务器性能测评,最高500兆带宽和1TB云盘: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89.html
  • 基于STM32的同步整流Buck-Boost数字电源 开源:https://blog.zeruns.tech/archives/791.html

网友:
拆的很细致啊,看到我熟悉的atmega168了

网友:
看样子USB口还可以传输数据咯。。。

网友A:
这种电池不耐用,工作原理属于后备式方波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不耐用,工作原理属于后备式方波输出

对的,铅酸电池寿命有点短

网友:
过保就坏还买这个牌子

网友:
这做工相当好啊

网友:
铅酸电池UPS建议每3个月放一次电。

楼主:
这也算好?

网友:
有介绍有解析,好学习一下

网友B:
900w是虚标的 最多500w

网友:
UPS容易坏就比较尴尬了,本身就是需要保持稳定的东西。

网友C:
转换效率挺低的,加上充放电损耗就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0w是虚标的 最多500w

确实是虚标了,刚接了个800W的负载,直接断开输出了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交流稳压,变压器上很多抽头的,还可以在输入电压过低或者过高时自动切换不同抽头,达到一定程度的稳压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换效率挺低的,加上充放电损耗就更低了

工频逆变器效率低正常

网友(2024-10-01):
这东西电池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