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手工打造复古显卡,S3 Trio64V+ VLB

楼主(2024-06-07):
在VOGONS上看到之前设计S3 Vision 968 VLB的大神又发布了新的基于S3 Trio64V+的复古VLB显卡,啥也别说了,立马开整,嘉立创打板买元件,结果如图:

该卡是名德国的复古大神基于STB PowerGraph 64V VL设计复刻的,使用S3 Trio64V+,2MB EDO RAM,VL-Bus总线

经过上机实测,速度比ARK1000VL略微差了那么一丢丢,和ET4000、WD90C33在同一级别,但是这张卡的兼容性是最好的,另外那几张卡多多少少有一些显示兼容性问题

网友:
真羡慕这些有钱有闲的大神

网友:
好家伙,手工焊接的

网友:
这个“VL-Bus总线”当时大家叫它“VESA”。

网友:
这么长的显卡啊

网友A:
这些芯片还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芯片还能买到?

有万能的咸鱼在,核心芯片和显存芯片都不是问题,而且Trio64V+存世量巨大,做这个的成本可比做Vision968低多了

网友:
做了干嘛用啊

网友:
只见过pci总线的s3显卡
这次又长见识了

网友:
这次又长见识了

网友:
技术大佬,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B:
2M显存,插在VESA接口上
估计与机器的内存差不多大吧?
VESA的设备估计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它可以插上“海量”的2M显存显卡吧~
哈哈

网友:
天哪,

你真厉害
竟然做了一个显卡

网友:
做好了显卡还得要找个古董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2M显存,插在VESA接口上
估计与机器的内存差不多大吧?
VESA的设备估计从来没想过,有朝一日它可以插上“海 ...

没那么夸张啦,VLB显卡是486时代的,对于VLB显卡来说,1M显存是标配,2M是满配,对于486来说,8M内存是很正常的,后期的dx4-100配个16M内存也很常见。

网友:
还有这么玩的,算你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夸张啦,VLB显卡是486时代的,对于VLB显卡来说,1M显存是标配,2M是满配,对于486来说,8M内存是很 ...

486配8MB内存,是土豪配置。

一般486配4MB,基本是硬盘+彩显
386配2-4MB,有一些是单显
286配1-2MB,很少有硬盘,基本是单显。
90年代的初中高中机房,大都是286机,386机房都不舍得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6配8MB内存,是土豪配置。

一般486配4MB,基本是硬盘+彩显

啊,那可能是地区差异和学校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吧,我记得很清楚,在92年初中的时候,学校的机房还都是中华学习机,等到了94年高中的机房就是清一色的386DX-40/2M或4M,96年底配了自己的第一台计算机是AMD486DX4-100/8MB

网友:
记得S3 64V+显卡不是PCI总线的吗?怎么还可以在VESA总线上用呢?

网友:
卧槽,这个vesa 都没见过,最早只见过i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