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手机壳,但是忘记先把手机卡槽拔出,然后卡槽骨折了,怎么办

楼主(2024-06-07):
骨折过好几个卡槽了,

只想着把壳拆开,
结果嘎嘣,卡槽折了,还好有些韧性,但是估计是内伤严重

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么,
如何避免再次出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
这又不知道是哪偷的图,当然是买新的是王道...

--------------------------

网友:
你手机机身挺牛的。。。。。。

网友:
我也干过,但我知难而退,没有大力出奇迹,而是仔细检查,然后装回去,用别针退出卡槽。。。。

网友A:
为啥总想着大力出奇迹,看不对劲不会想想之前的教训吗?

网友:
拆机必须要动作轻柔,在轻柔的情况下不能打开盖子必须是有地方卡住了。这个时候暴力必然损坏东西。有时候是不可修复的损坏。你这个习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总想着大力出奇迹,看不对劲不会想想之前的教训吗?

嗯,我觉得他习惯不好。没有耐心的人是不能搞维修的。不然经常会修的更坏。。。。

网友B:
哦,不知楼主是贵人还是年岁大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某宝淘一个吧

网友C:
我的三星A53手机把内存卡卡在SIM卡槽哪儿了,不能换电话卡,想拆但是咱技术不行。可惜那个32G的内存卡了。

网友D:
上502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不知楼主是贵人还是年岁大了。

有时候会忘记拔出卡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三星A53手机把内存卡卡在SIM卡槽哪儿了,不能换电话卡,想拆但是咱技术不行。可惜那个32G的内存卡了。 ...

你吧内存卡掰断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502看能不能解决。

不行吧,502太脆,容易裂成粉末

网友:
上马宝看看有卖否。最好的办法是换人偿

网友:
淘宝搜一下,应该有卖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拆机都会事先把卡托拿出来,这个习惯

网友E:
买个配件多数都是副厂的

网友:
淘宝上好多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配件多数都是副厂的

副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