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伙伴加油 多年前搞的打印机单墨盒打印

楼主(2024-06-07):
多年前搞的打印机单墨盒打印,利用彩色墨盒空位加装连供。稳定性一直相当不错。至少没有外露线管了。以前的pg40墨盒真的是太耐操了。

网友:
你这个连供改了没什么用吧,墨量只增加一倍,还没了彩色打印功能,我宁可多加几次墨。

网友:
一般情况下,彩色用的少。光每次开机清洗喷头就把墨费光了!这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网友:
打印机喷头也堵了,

网友:
什么时候喷墨能不堵头就好了,家用没有打印量麻烦。商用还行。

网友A:
不打彩色,用什么喷墨呀?

激光不香吗?效果不好?速度不快?耗材不便宜?不省心?

24元称了台hp1020p
40元称了台佳能4712,

我就不加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彩色,用什么喷墨呀?

激光不香吗?效果不好?速度不快?耗材不便宜?不省心?

当年激光不是很香,再说当时是全新的机器,好像是300卖给她的。当时没有300的新的激光机,现在也没有。另外她是打凭证的,就是4分之一A4纸大小的纸,一般的激光真不好打,这个打起来很溜的。再说墨水很便宜,每半年左右到我这里加一下20元,大概40ml,成本不到2元。这机没有10年也有7-8年以上了吧,我记不清了,好象换过两次PG40的墨盒。打印量应该有10万以上的,期间用软件复位过废墨计数器。

网友:
取消彩色墨盒位置还能打?不错  epson不行  没墨就报警

网友:
喷墨的就是容易堵,而且左右移动打印比较慢。

网友:
喷墨打印机没有彩色没有灵魂

网友:
这款佳能的小喷墨,据说打印速度很疯狂的
黑白高速模式,第一张速度秒杀激光打印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打彩色,用什么喷墨呀?

激光不香吗?效果不好?速度不快?耗材不便宜?不省心?

家用还是避免激光。 有粉尘和臭氧污染
在光线下看激光打印,明显能看到打印时粉尘飞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用还是避免激光。 有粉尘和臭氧污染
在光线下看激光打印,明显能看到打印时粉尘飞舞 ...

原来激光的泄粉那么厉害呀

网友:
我家有个喷墨的打印机。一段时间不用就堵了,然后又要自己通墨盒喷头。通墨盒喷头浪费好多墨水。

网友:
喷墨打印机得经常使用,不然很容易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