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AT24C02储存片配合DTM0660(含DM1106)主控时的数据定义

楼主(2024-06-07):
AT24C02储存片配合DTM0660(含DM1106)主控时的数据定义2019-12-06 不知道是哪位大佬上传百度,也没留署名,也没人认领这份文档,我就花钱下载下来了,用这个刷0660芯片机器和改各个按键的功能,几乎是可以私人订制了。不会ch341A以为自动是自动设别芯片来,结果是自动刷机,把华谊PM18万用表给刷成空白片了,用pm18c的bin参考这个图硬改回来的。

网友A:
花钱?这资料在论坛里或者百度一下随便找啊,希望不是很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钱?这资料在论坛里或者百度一下随便找啊,希望不是很贵吧

1元不贵,不过我找到出处了,是矿的wanwenhao1最初2017年发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81396-1-1.html,也和oos的帖子能呼应上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35174然后我发现华谊的代码13代表二极管 14代表通断 22代表ncv 24代表live  1f温度 20华氏 和胜利优利德的代码不通用,间接说明华谊的万用表是自己研发的电路或者说没按公版制造,和胜利优利德不一样。同时根据代码,我也明白为啥之前我是不会修视频里校准是500了。这里面是50K 50m 欧    500mV  只有这几项修正选项,没有其他选项。

网友B:
我有这个资料昨天按代码一个一个试了发现跟资料说的不一样,也不知道跟什么有关我把实测数据整理在两张纸上了

网友:
也不知道是不是24c08a本来就跟24c02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资料昨天按代码一个一个试了发现跟资料说的不一样,也不知道跟什么有关我把实测数据整理在两张纸上 ...

对的,我测的代码和你的一致,我发的的是ut210e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元不贵,不过我找到出处了,是矿的wanwenhao1最初2017年发的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581396 ...

我在百度帖吧看到过这样的对话,说改9999要换tvs二极管可以修正改字后电流档度数偏小的误差,不知道你有换过吗,我不知道换什么型号的。

网友C:
表1应该是38度论坛的一位大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表1应该是38度论坛的一位大师的

王温浩老师的作品,他买了五台210E进行研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王温浩老师的作品,他买了五台210E进行研究。

我怎么看都是我整理的资料呢。

本人改UT210E,升级成6000字及其它的一些项目,于是根据0660的说明书,把这个资料用EXCELE文件编写了下来。并在矿坛发表。如果表格中的内容与王温浩老师的作品相同,可以理解,因为都是根据人家厂家的手册整理的。但是此表格的行、列格式(宽度和长度),及字体、字与行、列的比例,跟我电脑里的底稿一模一样,那只能说明这个表格就是我编写的那个版本,表格本身与王温浩老师无关。

此文件被谁发在百度上面售卖,这个我也不知道,算是小小的被盗版了吧。

特此申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看都是我整理的资料呢。

本人改UT210E,升级成6000字及其它的一些项目,于是根据0660的说明书,把 ...

刷到大佬本人了,哈哈。我后来在矿坛找到了你的作品。用这个表硬生推测出华谊的布局和代码,是2行对应2行排列的,ut210e是4排对称,把我的华谊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看都是我整理的资料呢。

本人改UT210E,升级成6000字及其它的一些项目,于是根据0660的说明书,把 ...

这个大师应该就是你,我就是看了那篇帖子学着修改了我的ut210e,,,,,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资料昨天按代码一个一个试了发现跟资料说的不一样,也不知道跟什么有关我把实测数据整理在两张纸上 ...

胜利的AC2V是0B代码都不通用

楼主:
这个是胜利890D的代码,胜利是两排功能两排第二功能,你可以参考下,是ooc大佬研究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胜利的AC2V是0B代码都不通用

我还没有9806+系列。看中和视频,能分量程校准的就是老款VC890,然后VC980+和UT39E+,然后就是ZT219和ZT225,在向上要玩VC189和VC98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到大佬本人了,哈哈。我后来在矿坛找到了你的作品。用这个表硬生推测出华谊的布局和代码,是2行对应2行 ...

你也是一个很内行的人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看都是我整理的资料呢。

本人改UT210E,升级成6000字及其它的一些项目,于是根据0660的说明书,把 ...

您的作品,我很早在矿坛看到过,都整理成PDF文档保存了。我自己的210E也是按您教的方法进行了打磨。

上楼中,我本打算引用38HOT有关贴子内容,无奈论坛无法进去;
而王老师的作品,只是对DTM0660数字万用表芯片手册(台湾版)进行详细解读,特别是从13--55脚作出说明,并对外围电路进行了分析;
当时国内也只有少数数字万用表采用了0660芯片,网上找到的UT210E打磨方法,最早也是从你在矿坛上贴子看到的。
---------由此,引起的误会,向您表示歉意。

网友:
ut210d换晶振电容档坎底数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612486

底数坎到正好是零,就可以测量小容量电容。我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胜利890D的代码,胜利是两排功能两排第二功能,你可以参考下,是ooc大佬研究出来的。 ...

我测试出来的数据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看都是我整理的资料呢。

本人改UT210E,升级成6000字及其它的一些项目,于是根据0660的说明书,把 ...

真的非常感谢,参考您的资料折腾了很久210d改字成功,外贸版210e莫名其妙的故障了(电阻档有几十MΩ的底数)210d也出现同样的问题都是在改字前出现的、210d酒精刷刷好了,210e不行,请问210d能不能开发出2a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