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是什么充电宝,鼓成这样了

楼主(2024-06-07):
外壳鼓开了,拆开里面电池鼓包了

拆开是3块这种方电池

网友:
应急启动电源,能应急启动车子,缺点就是用不了几次一放就鼓包了

网友:
汽车启动电源,聚合物锂电池。

网友:
这种低内阻的电池需要经常充放电维护,时间久了不用就爱鼓包

网友:
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
这个电源的接线方式也跟普通的不一样,普通的都是电池并联,2根线到电路板,这个是3块电池,4条线进电路板

网友:
3串电池,头尾输出12v吧。

网友:
过放了吧,充点电试试,有的有可能恢复

网友:
看样子是怀孕了。准备生小电池了

网友:
用一次命少一次,估计启动车也就十次寿命

网友:
这种应急启动电源用到的机会太少,很容易就放坏了

网友:
聚合物电池是不是都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的接线方式也跟普通的不一样,普通的都是电池并联,2根线到电路板,这个是3块电池,4条线进电路板 ...

说的在理,3块电池4条线,所以就鼓包了。

网友:
测测内阻,内阻大了就只能当普通充电宝用了。

网友:
可惜了这么三块动力电池

网友:
可以启动汽车的应急启动电源

网友:
估计用完没充电,过放了。

网友:
软包电池,就爱鼓包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