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225到手 和UT136B+对比

楼主(2024-06-07):
ZT225到手,价格136-9=127.貌似这表多年都是130+的价,太坚挺了。
还送了个热电偶,不错,自带表笔做工比较粗糙,内阻32毫欧左右。
跟我的UT 136B+做了下对比,体积大一圈,很厚重,换挡拨档更轻一些,
蜂鸣声比较小声,比136B+还要小声,用AD584测试下精准,直流电阻精准度很高,电容精准就呵呵了,也没指望万用表测多准的电容值。
缺点也明显,体积太大了,携带不方便,蜂鸣声音只比蚊子大声一点,话说这蜂鸣器能不能自己换一个大声点的呢?背光开启的时候手电动必须强行开启。打算过几天确定没问题了拆开把LED针脚断开,我不需要LED照明。
不过100出头的价格,25000字四位半的配置,这些缺点都不叫缺点。

网友A:
LED开启的逻辑是真奇怪,屏幕显示效果还是很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开启的逻辑是真奇怪,屏幕显示效果还是很好的。

主控的rom写不下更多功能了,只能把lwd和背光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C:
说实话,新的zt225,如果你觉得电阻档不准,要么你中奖了,要么就是你的“基准”电阻不准。你测10R连REL都不开测不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哇,我这个月也弄了一堆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的rom写不下更多功能了,只能把lwd和背光集成在一起了

原来如此,其实可以给led加个物理开关嘛,反正这个表体积那么大,加个按压开关,拨动开关我觉得更合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新的zt225,如果你觉得电阻档不准,要么你中奖了,要么就是你的“基准”电阻不准。你测10R连REL都 ...

不好意思,上传的那张没注意看是没开REL拍的,开了REL还是有轻微误差,这基准我买了好几年了,不知道是不是基准放太久不准了,这点点误差无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传的那张没注意看是没开REL拍的,开了REL还是有轻微误差,这基准我买了好几年了,不知道是不 ...

我的zt225已经出了,但在我手上期间是我最准的表,10R测出来是9.95我都会觉得意外。反正是挺准的。

但是0660有个问题,超时自动关机后,唤醒后读数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偏差(极少,如果不是测量基准发现不了,千分之一以下)。需要精确测量时,一定要正常开机测。

另外那个积分电容是一定要换的。能解决电阻档要几秒钟甚至几十秒才稳定的问题(稳定的意思是上下跳1个字,zt225是一定会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zt225已经出了,但在我手上期间是我最准的表,10R测出来是9.95我都会觉得意外。反正是挺准的。

但是0 ...

对 我也发现上下一个字跳动,等过几天没问题了 我也想把LED断开 把积分电容一起换了,谢谢指点。

网友D:
136B+的测试速度很快的,不需要小数点后面很多位的测量比较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6B+的测试速度很快的,不需要小数点后面很多位的测量比较舒服

136B速度确实非常快,因为我经常要测量18650电池 观察有没有自放电,136B只能测得类似 4.16V,有时候还跳,就是有这个需求我才买的ZT225,能测得类似4.165V更精准一点,出门干活我还是带136B+和DE66D钳表的。ZT225体积太大了,一个包三分之一都被ZT225占了。

网友E:
130+能买到这个表,还是很值的,标称的直流电压档精度达到0.05%,很高了。我手里就有当初150元买的YZ219,精度水平一样,20000字的显示不如这个25000显示的。219的显示屏效果不好(观看角度稍微偏一点,字体的对比度就下降了),不知道ZT225的是否有所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0+能买到这个表,还是很值的,标称的直流电压档精度达到0.05%,很高了。我手里就有当初150元买的YZ219, ...

刚刚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ZT225的屏幕 看起来 不同角度都看得清 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ZT225的屏幕 看起来 不同角度都看得清 供你参考

谢谢了!
这明显比219好。

网友:
我LED把一个脚剪短了,焊上一个按动开关,等确实需要LED的时候在拆开按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0+能买到这个表,还是很值的,标称的直流电压档精度达到0.05%,很高了。我手里就有当初150元买的YZ219, ...

相比zt219有明显改进。很不错了,就是觉得对比度稍稍差一点,某些角度字会暗一些

网友:
为什么不串联测电路呢

网友(2024-09-18):
zt225测大电流漂吗

网友:
众仪ZOYI ZT225用的是9V叠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