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如何快速确定其硬盘有是否有加密过的?

楼主(2024-06-07):
电脑维修前如何快速确定其硬盘有是否有加密过的?

楼主:
近年出来的品牌台式电脑,一体机,笔记本电脑,硬盘加密是经常的。导致维修时必须先确定相应的硬盘是否加密,才好选择相应的维修方法。以重装系统来讲的话,加密和不加密的方法就不一样。

网友:
电脑维修为啥要确定硬盘有没有加密?
我记得MHDD有看是不是加密盘,就是不知道对现在的nvme之类的盘有没有效果了

网友:
放心郭按一会就找你了……

网友A:
电脑挂载到其他电脑能用就没加密,不能用就是加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挂载到其他电脑能用就没加密,不能用就是加密过。

这是一个招。谢谢。在PE里有办法吗?如果能进入桌面,本机有办法吗?

楼主:
一般这类加密使用windows自带磁盘加密工具BitLocker

楼主:
我找到快速的方法,以我们现在最常用的WIN10为例子,加以说明:先找到WIN10的设置,再在搜索框里输入“”BITLOCKER”,结果就有管理BITLOCKER驱动器,下面就有一行系统(C)BITLOCKER加密关闭等等。假如本机不能开机,可以把待检硬盘放在WIN10系统的正常运行的机子上,按照上述方法,很容易看到硬盘的BITLOCKER加密状态。

楼主:
从控制面板过去也可以,转到经典模式,直接有BITLOCKER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