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s5082电机不转 也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2024-06-07):
同事的一个飞利浦剃须刀s5000系列,具体型号是s5082,故障是不转,参考网上的视频拆解开,测按开关时电机两端没有电压,测电池组是2.5v左右,用镊子短接电机的负极和电池组的负极(两个正极是连在一起的),电机能转,怀疑是两个负极之间的场管损坏,丝印N12,没查到参数,用一块手电钻电池组上的2312场管(查资料是N沟道),电池充电一会按开关,电机间有电压了。
看了好多视频都说是电池老化,也不知道啥情况,先大充电后再说吧。
======
充电一段时间能工作,开关几次后就红灯闪而不转,基本判定是电池,下单了,23包邮中

网友A:
某宝老万电子正好有这个机身在售,11.8元,坏的,电机不转。可以买两个回来做料板。三个臭皮匠,应该能拼一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老万电子正好有这个机身在售,11.8元,坏的,电机不转。可以买两个回来做料板。三个臭皮匠,应该能拼一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802571498751

网友:
电路板有点复杂

网友:
不妨外接电源试试,以此判断电池是否老化。

网友:
先短接开关试试看排除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菲利浦,主板用料不错,滿滿当当的。

网友:
还是简易款比较合适

网友:
板上好多跳线用的0欧电阻,这设计.........

楼主:
充电一段时间能工作,开关几次后就红灯闪而不转,基本判定是电池,下单了,23包邮中

网友:
这板子有点复杂。

网友(2024-09-05):
其实电池用松下的7号电池就可以了,几块钱,用不着他原装的。如果不在意续航,短接r701 也是最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