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移动空调改窗式空调使用中

楼主(2024-06-07):
刚才看到有人问移动空调是否靠谱或费电,只能说是各有优缺点,能合理利用就是好...

我家客厅窗外就是很长宽仅1米多的阳台,想装空调是个大难题.前几年就买了单管移动空调使用,实际上是将窒内空气抽去散热再通过管道排出去,制冷效果是有的,但是因为空气流通太快,实际的降温效果弱,长时间制冷温度降不到设计值25度,所以一直是满功率制冷.....

使用几天之后就无法忍受了,于是订制了一个窗架,将空调直接放到窗上,用两个纸箱+胶纸改风路(无损改装,方便以后有可能还原).将后入风制冷改为顶部前入风,变成了真正的窗式空调,开机5分钟就全厅凉爽,十几分钟后就恒温制冷.改造效果杠杠的.除了外观稍差,实用性很强,我个人很满意,特发出来给大家参考

注:这个移动空调背后是三个风口,  散热器一出一入,  冷气入..    空调前面是冷气出,因此摆厅内或摆窗,风路描述点是不同的
最后奉上改装实际图给大家参考

网友A:
其实国外很多还在用窗机,我们现在却连买都买不到

网友:
搜了下tb,原来还是有卖的

网友B:
听说窗式空调比较炒,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窗式空调比较炒,不知真假

真的!

年轻时候用过

网友:
十多年窗机用户来给楼主点赞

网友:
这个改得有实用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窗式空调比较炒,不知真假

压缩机就在窗口,能不吵嘛,家用空调压缩机都在外面,减震做得好 所以啥声音都有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国外很多还在用窗机,我们现在却连买都买不到

据说,发达国家,空调安装费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发达国家,空调安装费很贵,

应该说人工费都超贵,所以老外diy能力超强,我一个同学跟他老公大学时候连灯泡都不会换,后来出国连翻新房子都能自己干了

网友:
移动空调制冷差是因为机子散热会把冷气抽走,改成双管的就好很多

网友:
用发泡胶把缝隙堵上

网友:
窗机制冷效果很好 就是噪音有点大

网友:
边缘再拿泡沫棉贴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窗外条件允许,可以把移动空调放外面,进出风口用风管引入室内

网友:
家里还有个二十多年前科龙的老窗机,也没坏,还没舍得卖废品,想着有朝一日可能还能用上。超重,两个人都不好抬。制冷超级牛,毕竟制冷功率应该等于现在的大1.5P,里面满满当当都是铜管。老家伙用料十足。

网友:
功率小,噪音大,应该出了,再加钱购买合适功率的壁挂机

网友:
国外很多还在用窗机

网友:
改的好,充分发挥移动空调的威力。
有人把进、出散热风管并在一起通到窗外,也不错但楼主改后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