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晶体管测试仪 t7-h

楼主(2024-06-07):
咸鱼35入一晶体管测试仪

主板左下角有个按钮,不知干啥用的

这个i_i参数是干啥用的?

猜猜这个是不是坏的三极管?

咸鱼卖家没有说明书,我就在网上到处翻,找到这个比较可靠
特征:
TC-T7-H是一款TFT图形显示器多功能测试仪。
晶体管测试仪:
自动检测NPN和PNP双极晶体管、N沟道和P沟道MOSFET、JFET、二极管(包括双二极管)、N和P-IGBT、电阻器(包括电位器)、电感器、电容器、晶闸管、三端双向可控硅和电池(0.1-4.5V)
齐纳二极管自动检测(0.01-20V)
自动校准自检
红外解码器:
支持日立红外编码
红外波形显示
红外接收指令
其他:
使用TFT图形显示的测量结果(160×128)
一键操作
自动关机(超时可设置)
内置大容量可充电锂离子电池
锂离子电池电压检测
支持中文和英文
性能参数:
多功能测试仪可以自动识别元件并自动检测引脚布局,并自动切换范围。

元件
范围
参数说明
双极型晶体管
hFE(直流电流增益)、Ube(基极-发射极电压)、Ic(集电极电流)、Iceo(集电极截止电流(IB=0))、Ices(集电极短路电流)、Uf(保护二极管正向电压) (3)
二极管
正向电压 <4.50V
正向电压,二极管电容,Ir(反向电流) (2)
双二极管
正向电压
齐纳二极管
0.01-4.50V
(晶体管测试区)
正向电压、反向电压
0.01-20V
(齐纳二极管测试区域)
反向电压
MOSFET封装
JFET型
Cg(栅极电容)、Id(漏极电流) Vgs(栅极到源极阈值电压)、Uf(保护二极管正向电压) (4)
IGBT技术
Id(漏极电流)在Vgs(栅极到源阈值电压),Uf(保护二极管的正向电压) (4)
MOSFET封装
Vt(栅极到源极阈值电压)、Cg(栅极电容)、Rds(漏极到源极导通电阻)、Uf(保护二极管正向电压) (4)
晶 闸 管
Igt(栅极触发电流)<6mA
栅极触发电压
三端双向可控硅
电容器
25pF-100毫F
电容, ESR(等效串联电阻), Vloss (1)
电阻器
0.01-50MΩ
电阻
感应器
0.01毫H-20H
电感,直流电阻 (5)
电池
0.1-4.5V
电压、电池极性
注(1):Iceo、Ices、Uf仅在有效时显示
注(2):二极管电容,Ir(反向电流)仅在有效时显示
注(3):仅当有保护二极管时显示
注(4):ESR、Vloss仅在生效时显示
注(5):电阻低于2100Ω的电感器的测量
  • 常见问题

问题
原因
溶液
无法开机内置锂离子电池没电了为锂离子电池充电,充电方法参见第 2.9 节
测量不准确校准参数不准确请重新校准,请参阅第 2.4 节
注意:
1.内置锂离子电池,严禁测试仪浸入水中,或靠近热源!
2.为了您的人身安全,请严格遵守锂离子电池的使用规范和注意事项!

操作说明:1.关键操作定义
多功能键有两个动作:
-短按:按键不少于10ms,1.5秒内松开键
·长按:按键1.5秒以上

2.开机
在关机状态下,短按多功能键,测试仪开机自动测量。

3.检测晶体管

在断电状态或测试完成时,将测试元件放入测试座椅的晶体管测试区域,按下锁定手柄,短按多功能键,测试仪自动测量,测试完成后以图形方式显示测量结果。

警告:在将电容器连接到测试仪之前,请务必对电容器进行放电!测试仪可能在您打开之前就已损坏!
警告:我们不建议使用测试仪测量电池!电池电压必须小于4.5V,否则可能会损坏测试仪!

网友:
前两天还在网上看到这种,今天就看到楼主拆机图了。

网友A:
楼主多少银子入的?

网友:
wx!!!!!!
人家都说35了,又不是说的英文

网友B:
这东西太容易坏了,我已用坏两个了。

网友:
i_i 6.38uA ,漏电流???

网友:
分选晶体管,快速识别不明原件.还有很多功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太容易坏了,我已用坏两个了。

是没放电测电容烧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没放电测电容烧坏的?

有一个是电容没放电,另一个是自然坏的。

网友:
有一个T4的,用的还是9V电池的。

网友:
这个不错啊,看按钮旁边有个OFF,莫非是关机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银子入的?

只看图不看字啊

楼主都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看图不看字啊

楼主都写了

眼大漏神,哈哈哈

网友:
看着还不错,锂电池供电的

网友:
带外壳的挺好,我之前买的没外壳那种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D:
出个电容符号,难道还能测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个电容符号,难道还能测电容?

电容,电阻,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电感,mos,igbt,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电阻,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电感,mos,igbt,三极管

不错啊,这么多的用处,24块,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