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火之凤T2专业理发器开箱,据说这个剃头发还不错!不违规,拆它的充电座!

楼主(2024-06-11):
多年来都是家人帮忙理发,家里备了奔腾和飞科两把理发器,飞科的老早就不行了,家人说奔腾的理起来也不给力
最近撸了火之凤T2专业理发器,听妹妹说这个剃头发还不错!
多撸了个陶瓷刀头

包装盒底面

相关参数

开箱了,里面又送了把梳子

全部内容

说明书拍照备忘

四档定位梳,卡刀头上用来限制理发深度

刀头顺滑油

5V/1A充电器
就是插头特殊,用Type-C头多好

再看主角

白色的肚皮

7W不知道是指哪个?

刀头底部

刀头伸出长度有3挡可调节

下部是开关及调速键

再下面是显示屏,显示速度及电量

底部是充电座

刀头掰下来,黑色刀片是陶瓷的

档位推杆就是推这个位置,前推陶瓷刀片就前移

刀头座,原理还是一毛一样的
PS:上面那是镜像

充电显示

得空再试试理发效果,不要误会,偶其实才是试验品
不违规,楼下马上拆它的充电座

楼主:
这是它的充电底座
外观

参数,这玩意应该就是个转接器

拆脚垫下的螺丝,开壳了

就是充电器插座,焊俩线

转接到底部的弹簧触片上,顶住理发器充电座而已

昨天家人给偶理了个发,说理发器还行的,至少全程没卡头发
至于耗电量,开始使用时100%灯闪,理完发还是100%灯闪,消耗肯定不到25%

网友A:
不好了,有人要动圆首

网友:
没听过这个牌子呢,实际用起来还行

网友B:
这种底座和直接插线相比,意义在哪里

网友:
没和国际接轨,不用type-c充电接口的坚决不买!

网友:
看着不错,还带电量显示。

网友:
以前买过两个给小孩子剃头用,后来送了一个给同事,孩子大了这个就闲置了,现在电池不好了,只能插着充电器使用,后来用来给泰迪剃毛,泰迪卷毛这个不能剃,邻居拿去给田园犬剃毛很好使,直毛的剃起来相当好用

网友:
机身全防水的吗?我7年前买了个飞利浦的全防水带陶瓷刀头的给小孩用,现在依然坚挺。

网友:
加个底座倍显高级.

网友:
这质量可以了!

网友:
现在给元首加个粉,就跟见元首一样,还得排队

网友:
原来是元帅大人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了,有人要动圆首

唉,头发长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底座和直接插线相比,意义在哪里

感觉多此一举了

网友:
感觉直接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连理发都自理了,元首这是无所不能啊。
话说这个说明书上写的电量显示逻辑挺难看懂的,不知道实机是不是好懂点。
另外这个调节长度的卡簧那里不知道是不是也容易坏,这里只要不坏,可以用几十年都没事。
最后是价格了,多少米?

网友:
看着不错,挺精制的。

网友:
元首这是多少钱撸的呢?

话说那年被软禁在家数月,几十元也撸了一支杂牌的,一直闲置,年前翻出来拆开看了看,镍镉电池。扔了可惜,就拿自己试刀,发现还不赖,后续又试了几次,手艺日见精进,估计与托尼老师再也不见了。

每年为顶上功夫花费两三百元,这下可以省下来买把不错的工具了。

这算不算消费降级啊?!

网友:
感觉没雷瓦的好,不防水,电池容量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