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移动路由器,能在其他网络里用吗?

楼主(2024-06-07):
这个移动路由器,移动公司送的,能在其他网络里用吗?

这个路由器,能刷机吗,
可以在其他开户的网络公司使用吗?

网友:
大概率会锁网。刷机才保险

网友:
果照,果照,果照,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

网友A:
这是360的路由器。。。还不是移动制定版的。不会锁的,,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
这个大胆用,不是那种定制版不会锁网

网友:
哪里能看出来是移动的路由?

网友B:
不是移动定制的,随便用。定制的会有中国移动的logo的。

网友:
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移动定制的,随便用。定制的会有中国移动的logo的。

用和家亲app管理的,软件定制了,应该可以刷机

网友:
刷机后使用保险,移动定制有锁网的可能性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试试看啊,也拆开看看

网友:
即使是定制版,一般也没有限制,而且这个还可能不是定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360的路由器。。。还不是移动制定版的。不会锁的,,直接用就好了。。 ...

和家亲的二维码在背面,不会是定制版?

网友(2025-04-14):
移动路由有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