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接20M电阻,亮度似乎还不错,真的可以接这么大电阻么?

楼主(2024-06-07):
不是说发光二极管一般接200K-300K电阻么,

为何接了个20M的电阻,亮度还有这么高呢

网友A:
要看你的供电电压 啊。如果是3.3V的话,接20M的电阻,应该亮不起来了吧。。220V应该还可以。。

网友B:
蓝色的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其他颜色,亮度就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的就是这样的
如果是其他颜色,亮度就忽略了

蓝色比绿色也省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供电电压 啊。如果是3.3V的话,接20M的电阻,应该亮不起来了吧。。220V应该还可以。。 ...

这个是暗处拍的,如果外面亮,亮度应该没这么高

网友:
这是高亮度发光二极管,换成以前普通的应该就不行了。

网友:
接多大的电压? 220V吗?

网友:
led是电流敏感型元件,几ua电流就能亮,几ma就亮的比较明显了

网友C:
楼主白天再拍照片

肯定啥也看不见

网友D:
你这是用的高亮发光二极管,使用普通的发光二极管不到1M电阻就不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蓝色比绿色也省电么?

如果是单独的LED直流供电,那省点,但是不多
如果是串联20M电阻,放插排里用,那相当省电了,原来是0.3瓦,直接变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用的高亮发光二极管,使用普通的发光二极管不到1M电阻就不亮了。

哪些是普通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是普通的发光二极管?

常见插排上的那种方形指示灯,大多是普通的。如果你有存货的话,20多年前的那些3mm、5mm的指示灯大多都不是高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白天再拍照片

肯定啥也看不见

照明下,也可以看清的,不知道为何20M的电阻都能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独的LED直流供电,那省点,但是不多
如果是串联20M电阻,放插排里用,那相当省电了,原来是0.3瓦 ...

一个排插6个指示灯,很多个排插,算下来也不少功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明下,也可以看清的,不知道为何20M的电阻都能点亮

以前拆过一个插排,因为指示灯太亮,换成1/4W 8.2M电阻,还可点亮,用的就是高亮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1693-1-1.html

网友:
一个试电笔也是接一个20M的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排插6个指示灯,很多个排插,算下来也不少功耗了

一年给你省8块钱吧

网友:
红色的点不亮

楼主:
黄色串联20M电阻也点不亮,为何蓝色串这么大电阻还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