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们这里一个用角磨机安个木工锯片,锯木门,飞了

楼主(2024-06-07):
1,上锯片,
2,没有上保护罩
3,锯木门框,角磨机飞了,他的女人离2米,把脚筋弄断了
4.   躺一个多月了,河南

网友A:
用角磨机上木工锯片就是找死,有保护罩也不行。

网友B:
为何不装保护罩,锯片飞出太可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装保护罩,锯片飞出太可怕了

是角磨机飞了。
角磨机装锯片,非常非常非常危险。

网友:
太吓人了,真敢用

网友:
敢想敢干啊

网友:
我这一男的,把自己的大拇指切了,好在弹飞时拉脱了插头。

网友:
我爸,膝盖韧带直接切断了,当时见骨,做完手术躺了几个月,现在几年过去了那腿还是折不起来。当时就在家里搞装修木扶手

网友C:
血的教训,还是因为贫穷限制了大家的装备,如果都有钱,配齐装备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
木工锯片那个尖刺齿看着都吓人

网友D:
马刀锯,往复锯这些为什不用?

网友:
木头锯片 一定要抓紧  别用大功率的  抓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血的教训,还是因为贫穷限制了大家的装备,如果都有钱,配齐装备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

不是贫穷限制的原因吧,角磨机出厂时都是带着防护罩的。难道是太穷,把防护罩给卖掉换钱了?不大可能,所以缺钱不是原因,缺脑子是原因,如果不解决缺脑子的问题,就算不缺钱也是很危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马刀锯,往复锯这些为什不用?

都想一物多用,省钱呗

网友E:
以前也安装过锯片,身边一个亲戚也这样被角磨机伤过,住院花了很多钱,听说后再也不敢这样做了。
后来又看了网友的很多案例,甚至想把角磨机扔了,怕偶尔会用到又有点舍不得,现在做了一个可控硅调速器,把力度降到很低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想一物多用,省钱呗

都是业余偶尔用几次,一方面是舍不得投入,另外工具多了家里真没有地方放置,毕竟大多数人住楼房没有储物间、工具间的。

网友:
买个电圆锯或小鹰锯不到一千,手脚伤了,去医院几万挡不住,人还难受。不知道咋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也安装过锯片,身边一个亲戚也这样被角磨机伤过,住院花了很多钱,听说后再也不敢这样做了。
后来又看 ...

非也,木工锯片齿吃木深,反弹厉害,角磨机这结构就不适合锯木头,手根本把持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角磨机上木工锯片就是找死,有保护罩也不行。

赞成,赞成,这算违规作业。
就像做装修的,业主让敲掉大梁,就真敢动手,完全是自己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