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HENKI HT5156台式万用表显示OVLD故障?

楼主(2024-06-07):
朋友赠送了一台HT-5156台式表,功能很多,并且刚使用的2小时很正常,等我吃完晚饭再上楼一看怎么显示屏幕不对了!只显示OVLD 后来通过反复切换只有通断档是正常的,电阻档可以测电阻但是完全是误差到天上了,温度,电压,电流都完全不行了, 唯独是频率测量和电容测量这2个档位是正常的,能测大电容小电容数值都正确!

因为没有电路图和任何资料,只能瞎折腾,供电什么都正常,普通电容和钽电容都正常,2.5V 和1V 的2个基准电压也非常准确,手动切换量程发现实际上18脚输入的电压是按照表针上加的电压完全对应的,并且档位切换也正常的,那么目前也没有招了,怀疑是FS9704B坏了,但又不确认,网上只有一家卖的,价钱吓人的,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图是参考的,和这个表不一样,但是这个FS9704B这里的外围是类似的结构! 这个表是有1V 和2.5V 2个参考的电压输入,没有坏之前精度很好,但苦于技术有限,根本不知道怎么下手。
从手动切换输入量程来测量FS9704B的18脚输入电压端的电压变化是符合正常逻辑的,所以怀疑前面的电路应该是正常的,故障出现在这个芯片,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overload的缩写

网友:
没见过这个牌子,是国产的吗?看样子还是长得挺好的

网友:
FS9704B是80000字的,不知道是怎么出来600000字的,是用了多次测量取的平均值吗?

网友:
GDM-8246电路差不多吧,4位半,你这个5位半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这个真的不懂 我只会用台式表 对于电路还真的是不熟悉

网友:
寄给我不会修大神练手就行了,顺便分享一下,学学人家手艺

网友A:
一般来说芯片没那么容易坏。不要动不动就想换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芯片没那么容易坏。不要动不动就想换一个看看。

确实!最忌讳的就是:怀疑哪个元器件就拆哪个,发现不是它又焊回去,一来二去,故障被扩大。

网友A:
帖子这几张图看不出什么,先测个dc 100mv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这几张图看不出什么,先测个dc 100mv看看

电压测量不管是哪个量程输入,或者AUTO 都是只显示如图的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这几张图看不出什么,先测个dc 100mv看看

我测过,从芯片18脚这里测,其实按照输入电压有正确的变化的,切换档位这个脚的电压就变小,应该是符合的,整机几路电压感觉都正常的。

楼主:
研究了2天,外围电路对着参考图都查了,没有发现啥问题,没办法只能先放一边了,一问那个芯片贵的吓人,算了!

网友B:
啊,BA5EA大佬也在数码之家

楼主:
打了很多文字 今天看帖子发现没有了!  补一下吧, 通过替代FS9704B发现是没有损坏,然后对这种台表的电路结构不熟悉啊,想着会不会交流的影响,所以试着拆了AD636 居然好了!
当然,拆了AD636后,交流电压,电流,DB DBM 这些都不正常了,无所谓,反正我从来不测交流的! 现在DC电压,电阻,通断,电容,频率,温度 这些功能都正常了,那么就这样用了,毕竟这个表精度还是可以的!
哈哈,这个AD636也忒贵了,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几个功能花大价钱了,表也是朋友友情赠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BA5EA大佬也在数码之家

呀呀呀 是哪位大侠啊? 我从字面上看不出来!

楼主:
测试了一天,没有问题了,给放到工作台上日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芯片没那么容易坏。不要动不动就想换一个看看。

对这种万用表的芯片电路不熟悉啊,无从下手,只能从某鱼找个刚好是一样芯片的固纬8245尸体,拆芯片验证一下,结果真如你说的,芯片没有坏, 重新装回去,最后发现拆了 RMS的 AD636芯片好了! 这个芯片和固纬的不一样固纬的是AD536 所以没法替代,然后一看卖的太贵了,直接放弃不装了,反正我也不用交流档位测,无所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