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4-06-07):
弄了一个电三轮,配了一个20串72v110ah的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器配的是73v15a,充电完成后测量电压只有68.3v,由于没有用过磷酸铁锂,不知道啥问题,这个电压充完正常吗?谢谢

网友:
20串就是这个电压的,每节3.2

网友:
平均3.415V,差不多。
磷酸铁锂一般充满电很快就会下降的,3.4V左右很正常,过一段时间可能更低。

网友:
磷酸铁锂标称电压3.2V,充电限制电压3.65V。
你这个20串,充电=20*3.65=73V 充电器匹配。
不过电池包额定电压应该是20*3.2=64V 不是72V,用在72V的控制器上恐怕过早保护了

网友:
磷酸铁锂放电电压很平,基本在3.2V左右,这玩意需要库仑计来看电量,不然说没电就没电的。

网友:
正常,没问题

网友:
20串 应该算60V电动车电三轮用   72V应该24串

楼主:
库伦计已经买了,还没有到,第一次用到没有电,还差200米路推回来的,电池到60v以下下降的特别快,

网友:
正常放心用 吧

网友A:
我的也是磷酸铁锂,在车上安装个电压表,摸索出,在满把行驶时,47.5v时,还能跑三公里左右断电,后来又安装个里程表,行驶28公里多些断电,一般25公里左右充电。请问一下楼主,用万用表测一下73v充电器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磷酸铁锂,在车上安装个电压表,摸索出,在满把行驶时,47.5v时,还能跑三公里左右断电,后来又安 ...

这个没有测,测了告诉你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

网友B:
刚充满测量应该是72V,然后会回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磷酸铁锂,在车上安装个电压表,摸索出,在满把行驶时,47.5v时,还能跑三公里左右断电,后来又安 ...

安装电压表是好办法,比较直观

网友:
好像电压是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充满测量应该是72V,然后会回落

没有只有68.3v,早上表显示电压67v

楼主:
库仑计到了,明天安装

网友:
电压正常,电量要看电池,库仑计测测看吧。充电器再确认下,是额定72还是截止72,上了库仑计就一目了然了。我的车上的在线的,有历史记录查看。

楼主:
另外问一下,网上哪里有卖磷酸铁锂电池的,家里的一辆48v车,也想改铁锂,谁知道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