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跟着抖音学“激活”windows10系统

楼主(2024-06-07):
看到开机桌面每次有“激活”字样,有点不完美,这下午抖音搜windows10系统激活。一步步跟到走,还真好了,重启电脑桌面右下角也没有“激活”的几个字了,有需求的可以去瞧瞧,上图片了。

网友A:
好多软件都可以激活的!

网友B:
好奇 的是,没有激活之前能用很久吗?我记得一般只能用一个月,而且还老是跳弹窗要激活。

网友C:
这是多少年前的方法了,难道没视频教学都弄不会?

网友D:
KMS只是欺骗自己罢了,网上大把正版秘钥,数字激活工具,楼主偏偏选了一个最差的激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软件都可以激活的!

我也不知哪个软件可以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 的是,没有激活之前能用很久吗?我记得一般只能用一个月,而且还老是跳弹窗要激活。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抖音也普及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少年前的方法了,难道没视频教学都弄不会?

没视频我还真弄不了,文凭(初中)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MS只是欺骗自己罢了,网上大把正版秘钥,数字激活工具,楼主偏偏选了一个最差的激活方式 ...

我也不知道有正版秘匙,初中文凭也知道我是哪个年代的人了,上小学一年级,火柴卖3分钱一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多软件都可以激活的!

激活软件也是执行这么几句话激活的。
要不多一步,自己安装个激活服务,然后再激活

网友:
只有180天,过了180天还有,网上几块钱买一个激活码,永久激活

网友E:
如果能连互联网,这个是最好的。
小白不要自建kms,很多都带病毒,你把握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连互联网,这个是最好的。
小白不要自建kms,很多都带病毒,你把握不住。 ...

没激活之前能上网,激活后也能上网,能连互连网是指系统能更新吗?如不能更就表示带病毒之类吗?谢谢

楼主:
点windows更新,出现状态正在下载,正在安装,不知这样对不对?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点windows更新,出现状态正在下载,正在安装,不知这样对不对?谢谢了,

这是正常的系统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正常的系统更新

我看小子前不久买的本本看下和这个有区别吗,那电脑是联想自带系统。

网友:
网上花10多块就买个激活码,我现在都是这么干,以前找软件激活的找半天,花小钱省大事。

楼主:
小子的这台看不懂

网友:
HEU_KMS_Activator   这个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