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频率计还用上吗?

楼主(2024-06-07):
数字电路脉冲计数方面倒用上,真想不出哪方面还用到它。目前示波器很便宜了又直观有频率显示。这种可能用在固定的场所比较合适只要看看有多少频率即可其它不管。

网友:
这个只有7位数显示,还真有点鸡肋的感觉,要真用到频率计,起码要9位数以上,才能发挥得到它不能代替的用途。低数位的,很多便携的示波器,信号发生器里都有带自了。

网友:
术有专工,精确测频还得频率计.

网友:
当年180买了一台,一次都没用,直接看看示波器算了,主要是弱信号测不了,输入阻抗又低,太麻烦了

网友:
示波器测量频率好像只有5位吧。
频率计的内部基准很重要。好在现在校准方便,我的两台普通8位频率计,一台改成温补晶振,一台改成恒温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