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为何有些笔记本内存条不支持AMD处理器,但是在其他处理器上能用?

楼主(2024-06-07):
内存条为啥挑处理器?

不同的处理器,内存读写原理不同么?
为何有些内存条会挑处理器呢

网友A:
渣度一下,你就上当...

------------------

网友:
大概率是噱头,智商税。
讲真,我至今没有遇到过兼容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渣度一下,你就上当...

------------------

专用内存条一般精简了哪些电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用内存条一般精简了哪些电路呢?

网友:
老铁,是不是整错了?内存条不兼容AMD的?AMD和INTEL占比超90%哦

网友:
应该是DDR3\DDR4\DDR5的区别
或者是服务器内存和普通内存条的区别
别的,还请大神们补充

网友:
深度定制的?

网友B:
服务器颗粒,愿不愿意支持由人家设计,3代时候是反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颗粒,愿不愿意支持由人家设计,3代时候是反过来的

3代时候是反过来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3代时候是反过来什么意思?

3代的时候是AMD专用条,英特尔用不了,2代应该也是
之所以说设计,英特尔775时代的cpu,G41等主板用不了amd专用条,但用英伟达N73芯片主板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代的时候是AMD专用条,英特尔用不了,2代应该也是
之所以说设计,英特尔775时代的cpu,G41等主板用不了a ...

英伟达N73芯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伟达N73芯片是什么?

英伟达出品的,适用于英特尔cpu的主板芯片,使用这种芯片的主板就可以使用AMD专用条

网友:
古代的时候 Intel不支持4bit颗粒了,AMD还支持,所以有了4bit的AMD专用条;PS很多服务器-regdimm是4bit的颗粒
时间过了很久,苏妈也不支持4bit了,intel自然也没开放,but,intel的ES处理器魔改处理器火了,这些没有被封印4bit功能,所以又有了Intel专用内存条
大致好像是这样,如有错误以纠正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