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的100mm/125mm 4寸的带齿木工锯片,除了用在角磨机,还能在在哪里?

楼主(2024-06-07):
角磨机的100mm/125mm的带齿木工锯片,除了用在角磨机,还能用在哪里?

1.中心孔16mm,20mm

2.带木工齿的,钢的。

3. 100mm   125mm   150mm   4寸

4.

网友:
这帖刷得质量太低了:

网友:
用在角磨机上很危险

网友:
木工锯片上角磨机,得配合平台,才安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用在台锯上?

网友:
自制小机台

网友:
带齿木工锯片只能装在木工圆锯上使用,装角磨机上是最危险的!

网友:
角磨机不允许直接用木工锯片,除非加专用支架,这种小据片主要是用在充电的小电圆锯上的,我的充电小鹰据也是这个锯片

网友A:
该锯片要和动力部分固定,木料移动。木料震动问题不大,锯片太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锯片要和动力部分固定,木料移动。木料震动问题不大,锯片太可怕

木料震动问题不大,

锯片震动太可怕。

网友:
可以用在云石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