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850主板适合组装NAS系统么?

楼主(2024-06-07):
这里有自己组装NAS系统的朋友么,是否比买现成产品更加好玩

J1850这样的主板是否适合拿来搞NAS呢,这主板最多支持几个3.5寸大硬盘呢

网友:
可以的,老铁

网友:
制程太老了,建议新平台

楼主:
这个主板支持几个硬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板支持几个硬盘呢?

这种主板自身一般只能支持1-2个SATA口的,想要更多只能上扩展卡

网友:
sata的扩展卡试试

网友B:
性能太低,做个简单的网络存储可以

名称
Intel Celeron J1850 @ 1.99GHz
性能排名
第3840名
得分
942
TDP
10 W
插槽类型
FCBGA1170
核心数
4
线程数
4
主频
2.0 GHZ
发布时间
Q4 2013
其它名称
Intel(R) Celeron(R) CPU J1850 @ 1.99GHz

对比一下我现在用的NAS:
名称
Intel Celeron N5105 @ 2.00GHz
性能排名
第2024名
得分
3,975
TDP
10 W
插槽类型
FCBGA1338
核心数
4
线程数
4
主频
2.0 GHZ
睿频
2.9 GHZ
发布时间
Q2 2021
其它名称
Intel(R) Celeron(R) N5105 @ 2.00G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一下我现在用的NAS:

睿频对nas是不是没什么用?

N5105排名高主要是GPU特性远超J1850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比一下我现在用的NAS:

问一下啊,N5105能硬解压4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自身一般只能支持1-2个SATA口的,想要更多只能上扩展卡

怎么知道J1850主板是否支持扩展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啊,N5105能硬解压4K吗?

不大清楚,不过迅雷下载任务5个一起下载的话,CPU占用率能到50%甚至更高。
如果只是当作网盘来用,那是绰绰有余。

网友D:
看你干嘛了,一般下载啥的足够了,我E350都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干嘛了,一般下载啥的足够了,我E350都在用

你用的是E350M1还是AE350MU?

网友E:
可以搞起来,但是说玩,比较难玩得起;储存,下载,共享文件没问题;想docker,虚拟机,解码之类的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搞起来,但是说玩,比较难玩得起;储存,下载,共享文件没问题;想docker,虚拟机,解码之类的就算了吧 ...

玩docker用什么主板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知道J1850主板是否支持扩展卡?

看主板有没有pci-e插槽,有的可能做成其他样子,外形像MSATA或M2插槽一样的也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主板有没有pci-e插槽,有的可能做成其他样子,外形像MSATA或M2插槽一样的也会有 ...

M2插槽能扩展出几个sata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M2插槽能扩展出几个sata口?

6个,X宝捜一下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E350M1还是AE350MU?

AMD E-350 1.6GHz双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docker用什么主板比较好?

若只是体验一把,你这个现成的J1850是可以体验一下,毕竟它也有2G主频,64位,四核四线程,物理机装一个高大全的OP,里面内置有Docker。长期、稳定来用6代i3/i5、J4025, J4125以上会比较流畅一些;最近火的N5095, N5105, N100, N95这些更不在话下。刚开始组NAS其实不用想着要装好多硬盘组raid,找那些板载msata口和m2口,再加1~2个sata口的就足够玩,重要珍贵数据不要放里面,用状态好的机械硬盘定期冷备份。 有解码需求的核显620或同等的起步,要不卡出翔。内存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