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路由中六脚芯片型号?2V=H3B

楼主(2024-06-07):
tplink7620内部短路,发现这个芯片发热严重,拆除可量到别的地方电压,请教各位老师,知道这个六脚芯片型号吗?谢谢!

网友:
大范围看一下,我猜是DC-DC,至于是3.3还是1.75还是1.25就不清楚了...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芯片发热,有可能是C279 C280或C273击穿短路发热传递过去的。

网友:
一般这个现象是后面有漏电短路引起的。贴片电容的可能性大。

网友:
6脚电源管理芯片  不容易坏的

网友:
是DC,具体多少就不清楚了

网友:
电源管理,后级查查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电源ic型号无所谓,找个同样引脚定义的ic,根据手册改下fb引脚的分压电阻代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