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来拆一个今天刚到的TCL插排 大万用 带定时功能

楼主(2024-06-07):
最近喜欢大万用,今天又整了一个带定时功能的。有罗朗格的LOGO,但其实还是老TCL的库存货。
内部插座部分跟K9411完全一致,都是U27B模块和1平方紫铜线缆,定时器用料比较足,竟然用上了松下20A继电器,内置保险丝。
按下弱电电位器后强电继电器吸合通电...

网友:
用料不错

楼主到手多少米

楼主:
这个55块到手,前两个淘的比较贵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
以前只知道带蓝牙或wifi的智能插座,第一次知道还有有带定时器的插座,

网友A:
是在网上入手的吗?能否给个关键字

网友B:
大万用已经不让生产了吧

网友C:
带定时器,搞不懂用处

网友D:
原来的老货质量好,没看到插排弹片用的是啥金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定时器,搞不懂用处

比如电动车充电等需要定时断开的电器,这个就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网上入手的吗?能否给个关键字

咸鱼搜 tcl插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老货质量好,没看到插排弹片用的是啥金属

0.7mm的磷青铜插件

网友:
原来的老货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万用已经不让生产了吧

都停产了,这个是04年的产品,好的大万用接触面积不比新国标的差

网友E:
这东西粘指纹好明显呢

网友:
我也喜欢大万用,自己用着方便,自己知根知底的也会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粘指纹好明显呢

04年的老指纹

网友: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
用料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