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大电流采样电阻 锰铜丝VS合金贴片电阻

楼主(2024-06-07):
更正一下是锰铜。

由于主流手持表大多数都用锰铜丝作为大电流挡的采样电阻,一小部分国产低端表用了合金贴片电阻,其实很多低端杂牌表用锰铜丝的也很多!
由于好点的表极少有用合金贴片电阻作为大电流挡采样电阻的,很多人会觉得用合金贴片电阻是不是省成本的缩水货?
其实普通厂家的货,这两种电阻价格差别很小。
安能118A,大电流挡采用了5毫欧的合金贴片电阻,测试发现电流飘移很厉害,几分钟能飘几十毫安!
简单看了一下布线,发现电流档采样布线有问题,采样点选择不合理,包含了两大段铜箔,进一步更换网上购买的5毫欧合金贴片,一样飘移明显。然后,用5毫欧合金电阻单独搭电路测试,发现飘移很小,跟5毫欧锰铜丝几乎一样!进一步说明了,有些表大电流飘移,布线不合理是最重要原因之一!
对安能118A的大电流档采样布线做了点简单改动,再次测试5A电流,测试10分钟偏低了6毫安,比之前有很大的改善!

楼主:
两块表,测量5A电流,半小时飘移对比!
其实两块表采样电路设计都有问题,都经过了改造。

网友A:
我觉得从制造的角度来看,铜丝比较好初始校正,钳一下,划一下就能微调了,毕竟电阻阻值很小,焊接什么的都会有影响。贴片电阻就纯粹是贴上去不管了

网友:
只要检流电阻的温漂够小,功率够大,哪种都行。

网友:
对对对,有些是采样点引起的误差,有些是温飘引起的误差,比如我这个:https://www.mydigit.cn/thread-21672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从制造的角度来看,铜丝比较好初始校正,钳一下,划一下就能微调了,毕竟电阻阻值很小,焊接什么的都 ...

那是以前的表,现在的表康铜丝基本上没有压痕和镀锡调整的痕迹了,现在都是单片机软件校准,不需要去精确调整采样电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以前的表,现在的表康铜丝基本上没有压痕和镀锡调整的痕迹了,现在都是单片机软件校准,不需要去精确 ...

众仪的表基本都有压痕,你可以打开看看。0660是一个典型的单片机软件校准芯片了。

网友:
   康铜丝电阻热容量大,被保护特性好

网友:
随便搜了网上几个众仪的拆解图

网友:
zt102l zt703s 我印象中是比较后出来的,看了几个拆解也是每一台都有钳印的。

网友B:
低端表康铜丝好,高端表合金贴片好

楼主你信不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块表,测量5A电流,半小时飘移对比!
其实两块表采样电路设计都有问题,都经过了改造。 ...

真相原来如此

网友:
大佬现在是真正的大神级别了,越来越专业了,厉害了

网友A:
翻了一下,貌似高端点的基本看不见钳印。fluke的很多现代机型采样电阻用的银色的,不是铜色的。

另外DT4282全贴片,甚至没有排阻的。特出一个个性,证明性能同封装只要成本和设计包底确实是可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了一下,貌似高端点的基本看不见钳印。fluke的很多现代机型采样电阻用的银色的,不是铜色的。

另外DT428 ...

福禄克个别型号也有调整的。现在的表做这个调整我觉得更多的是技术习惯的继承,也可能物料上对精度有要求,所以要调整,但是,应该跟整机的校准关系不大,主要还是软件校准。也不排除个别厂家设计人员生搬硬套的可能!尤其是国内厂家,很多让人无语的设计错误。

网友:
还是康铜丝+人工调整保险。。
如果成本削减,人工削减,那就直接贴片试生产,工艺一旦通过就不要调整。
价钱打死他们
当然骚人不受限制,自己diy成啥样子都行。属于吃太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端表康铜丝好,高端表合金贴片好

楼主你信不信

我怎么觉得应该是反过来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福禄克个别型号也有调整的。现在的表做这个调整我觉得更多的是技术习惯的继承,也可能物料上对精度有要求 ...

钳一定是要人工的。也就是众仪的表校准是人工校准的。不是用自动化机器输入初始校准以后pass/fail通过就出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众仪为什么用料平平,但出厂校准精度在手持表上是第一档。

网友C:
我只见过用锰铜丝的,还没见过用康铜丝的。康铜丝的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见过用锰铜丝的,还没见过用康铜丝的。康铜丝的更好吗

铜色的是锰铜丝,银色的才是康铜丝。锰铜丝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