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搓了个12.6V手电钻电池 附东磁26E评测

楼主(2024-06-08):
前几天收了几十颗东磁26E,全部做了容量测试,测了内阻,这电池有两种规格,一种是44.5g 内阻16左右 容量2750左右;另一组是46.8g 内阻12左右 容量2550左右。

两种规格可能都是假的,也有可能都是真的,PDD几乎所有的卖家我都买过,都是这两种中的其中一种,只有一家的外皮二维码和串号是一一匹配的,其他的都对不上。
手电钻电池不行了,自己买套件DIY吧,也没啥难度,有套件,有烙铁,有点焊机仔细点就行了。

套件我买的双MOS的版本,卖家就不提了避免广告嫌疑。连接片感觉有点薄,但是暂时没得更厚的版本。

然后说下意外,三个电池是我挑选出来内阻和容量都接近的,

三个内阻相加大概47,容量大概2700+,但是做完以后内阻高达60,我以为是套件自带的连接线太细了,拆开打算换2.5个平方的纯铜,但是PCB孔眼实在太小,2.5怎么都穿不过去,无奈换1个平方的,换完了线发现内阻也还是有58,等于连接片,PCB等阻值有58-47=9左右,貌似也很难再减小了。
保护板自带的线确实很细,一旦焊接好,那根线就很难换了,一定要在焊接前就把线换了,感觉最粗能进1.5个平方的线,2.5是实在戳不进去的。

2024年6月8日09:42:36补充
针对朋友私信的问题答复下大家
1、东磁26E 价格。pdd砸金蛋五折的车 每个账户每天可以以2快多的价格买3颗,连续买几天要给你拉黑,多个账户一起撸,撸个二三十颗是没问题的,算下来不到3块钱一颗,超值。
2、这26E两个批次 我不确定都是正品还是都是假的,但是有一家的二维码和串号确实是一一对应的,而且这家的串号不重复。
3、没必要问是哪一家的,因为这家的跟我在其他家买的疑似后封皮的其实是同一种电芯,无论重量,内阻,容量都说明是同一种电芯。
4、我买了大概50颗吧,目前发现有3颗自放电比较严重,已经用在小夜灯,小风扇里面了,有2颗自放电不严重,也用了,其余的目前没发现严重的自放电。自放电严重都是路易动力那家买的,因为我电芯到了都要做标记,路易的就写个L,飞能量的卖家就写个F。结果发现自放电严重的全是L.....可能是批次运气问题。
5、PDD的26E不同的卖家都是同一个货源,即便上面那家L的货,同一个订单他寄来的有44.5G 内阻16的 也有46.8G内阻12的。
6、我发现内阻偏大的电池容量反而偏大,而且自放电严重的都是内阻偏小的。
7、在选择两种电芯上,A、内阻16 容量2750;B、 内阻12 容量2550,要么内阻少4,要么容量+300.我选择了容量的版本,因为这12.6V手电转我就拧拧螺丝,不需要太大的扭力,容量对我来说更重要一些,而且我是觉得44.5g 内阻16 容量2750的这种规格的26E 一致性相对更好一些。
8、这点焊机买了2年了,很一般啊,不觉得有什么厉害啊........当初本来想买微波炉改造的那种,考虑体积太大了,对220V电线要求太高,貌似至少要2.5平方的线,我怕把家里搞跳闸了,才选的电池款的,0.15的镍带开40%合适 再高要烧穿。

网友A:
动力电池这么大容量???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力电池这么大容量???



有这么大容量的,价格应该比较高,他这个这么便宜,质量不怎么好,内阻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大容量的,价格应该比较高,他这个这么便宜,质量不怎么好,内阻大 ...

内阻大点不要紧,拿来组移动电源应该还可以,只要价格合适...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阻大点不要紧,拿来组移动电源应该还可以,只要价格合适...

----------------------- ...

你看看其他帖子,好像说自放电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其他帖子,好像说自放电大

那搞JJ,我还想上哪淘几颗把渣米移动电源的电芯给换了呢,现在充两天都只充亮2个灯...

网友:
电池连接片的内阻也很大的,我都是夹0.1的铜箔,显著降低内阻

网友:
我真是看你手搓来的,结果都是现代化的工具加持,哪里有手搓痕迹呀!

网友:
这玩意工具必须到位,点焊机优先

网友:
这款点焊机这么牛

网友C:
同款锂电钻  你多少钱买的,我记得21年99买的  感觉买亏了

网友:
这款点焊机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大容量的,价格应该比较高,他这个这么便宜,质量不怎么好,内阻大 ...

PDD砸金蛋活动  不到8块钱3颗 每一颗我都测试过容量 内阻 放了至少半个月看自放电
大概买看50颗 我记得有5颗左右自放电比较大 已经用在其他地方了。
内阻和容量也有两个版本  12内阻-2550容量    16内阻-2750容量
这电池真的是超值的。适合多买点 分容测量 内阻容量自放电 挑选出体质好的 做动力电池用 体质差的 单独一颗用。

网友D:
这电焊机什么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锂电钻  你多少钱买的,我记得21年99买的  感觉买亏了

你比我买的便宜哦,这电钻自带的电池太辣鸡了,内阻120,容量标称2000.实际半小时就没电了。
电钻还不错就是自带的电池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焊机什么价啊

小200,现在有三电池的版本了,价格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锂电钻  你多少钱买的,我记得21年99买的  感觉买亏了

这手电钻我用的最多的地方说来都搞笑,是做卫生,刷杯子,刷卫生间..........
就因为有一次我手贱买了一套手电钻匹配的清洁刷头,然后我说我教媳妇乍用,我说媳妇我多关心啊,还用电动工具减轻你的负担....
然后媳妇说,那以后这些事就交给你.....
然后洗刷刷就变成我的事了,自带电池不耐用,充电器只有1A,每次用完电要充很久很久,所以才想再搓一组电池,两组电池换着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比我买的便宜哦,这电钻自带的电池太辣鸡了,内阻120,容量标称2000.实际半小时就没电了。
电钻还不错 ...

我这个是不带冲击功能的,带冲击的要贵上一点 。我这款还要差点  重庆天辉的电池 标称才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手电钻我用的最多的地方说来都搞笑,是做卫生,刷杯子,刷卫生间..........
就因为有一次我手贱买了一 ...

我也买了装电钻上的刷头  就是容易到处溅水有点烦人。我没点焊机  不打算组电池了,  家里正好有个12v10a的电源   ,给电池上加了个DC接头改成能插线的了   ,电池没电了插上线能边充边用。   电钻不坏就将就用  家里使用强度不高买新的感觉没必要

网友:
你买贵了,我买的9毛9一颗。撸了二十几颗不撸了,撸多了也没用。之前撸的一百多颗亿纬25P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