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对比两款FPV摄像头,顺便给008D眼罩改装电池

楼主(2024-06-08):
入了台化骨龙Y6穿越机,数字图传预算不太够,加上纯新手,几乎每次都是炸机式降落,大疆O3数字图传天空端一套要上千元,炸坏了心疼,就干脆先搞套模拟图传练练手。

左:Caddx蜗牛 平头哥二代摄像头(化骨龙Y6模拟版原装)
右:FOXEER摄像头(闲鱼购入)

看看图传效果
这个是平头哥二代摄像头

这个是FOXEER摄像头
看起来区别并不大,其实这些摄像头主要区别还是体现在夜视

先拆平头哥二代摄像头

镜头有红外滤光片

记住这个CMOS面积

接下来拆解FOXEER摄像头

对比一下,这个CMOS明显小很多

镜头也带红外滤光片

这个摄像头准备用于项目的F450无人机上

等我抽时间补一下夜视效果图,刚好发帖时图传眼镜不在旁边

接下来是008D模拟图传眼镜改装电池

眼罩是二手的,原装电池不行了,续航可能只有20分钟

换了个1600mah电池

其中一根天线顶盖经常脱落,顺便粘点热熔胶

模拟图传的画面真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摄像头主控板上带晶振的可能是模拟输出带视频,有的没晶振,可能就是数字输出,本身不带视频信号输出。可理解为USB的摄像头

网友A:
老玩家,利害!

网友:
去掉红外滤光片,晚上拍摄看看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玩家,利害!

原厂镜头有鱼眼失真,得换和奕HY-1828超广角低畸变镜头。楼主地方比江浙沪和北京好,不在浸非驱,最好建议小于250克,标配桨保护器网罩。

网友C:
只有30万像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镜头有鱼眼失真,得换和奕HY-1828超广角低畸变镜头。楼主地方比江浙沪和北京好,不在浸非驱,最好建 ...

问题是好像仅电池组就已经超重了。。。6颗21700电池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30万像素吧???

模拟的按线数来衡量清晰度,平头哥二代是1200tvl。图传眼罩显示屏的分辨率是800×4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接收啊

单路接收,有2根天线,中间用个芯片合在一起。等下一台穿越机就换成数字图传的。

网友:
这种摄像头有1080p的,那个还是很清楚的

网友:
这个画质很感人啊,有点儿像水墨画了~

网友:
俄乌战场上用的就是这玩意儿吧

网友:
能不能防抖啊

网友:
可惜咱们玩不了,不会。

网友:
同轴高清类方案怎么清晰度这么差,是图传限制了吗

网友:
这些模拟小摄像头清晰度是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