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配电箱没有漏保模块,也没空位,怎么把漏保加上呢?

楼主(2024-06-08):
没漏保感觉还是挺可怕的,

万一漏电不跳闸,那不是很危险么
怎么改造这个配电箱比较好,如何把漏保模块加上去呢

网友:
拆掉几个空开,合并输出。就有位置了。

网友:
有小体积漏保和空开!!!

网友:
施耐德有个DPN系列的,占1P位置,

网友:
你这每一路都是独立供电的,没有总线开关

网友:
接零线排,换单P空开

网友:
有两位的漏保。

网友:
现在好像没漏保的少了,至少要换了

网友:
供电局在电表箱出线侧一般装有漏保,也怕出事

网友:
整合一个空开,腾出空位

网友:
这个不动,再加一个。

网友:
每路都是2P空开,那可以把进户总控换成2P的电磁式漏保

网友:
空开分那么细,没必要。拆两个就腾出位置装漏保了

网友:
除照明外,其它路做汇总加漏保也可以

网友:
合并一下空开就好了,不知道您这是不是方便合并,但感觉应该可以合并一下

网友:
不明白,你这配电箱为什么都是2P的?
拆开面板看看,应该有闲置的空开。两个方案,1是找2P的漏保直接换。2是把闲置的空开去掉,腾出空间替换需要安装漏保的2P开关。

网友:
用插线盒在旁边弄个空间!

网友:
你的太大,有一半大小的漏报

网友:
我家电箱原来用的窄款漏保,坏掉后换上2p标准款的就是把电箱面板窗口向左右挖掉一些才装上的,楼主可也以如此,或者把部分支路的2p换成只开关火线的1p型号来腾出空间~显然当初设计时采用标准件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