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机械硬盘能通电,但没法识别,这种情况能修么

楼主(2024-06-08):
最近把以前的一块500G的机械硬盘接在电脑上使用,但在第二次开机使用时,硬盘的盘符突然就消失了,再次开机,就检测不到硬盘了;导致硬盘现在是能通电,但识别不了;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把机械硬盘接在硬盘易驱线上,后来导致硬盘也是能通电,但就是不能识别。事故的原因后来发现是电源线供电不足造成的。请问下,各位高手们,硬盘的这种情况,还能修好么??

网友:
可以维修, 如果不要里面的数据,就没必要维修了。

网友:
这可有的难了,好困难的问题,帮顶,也学习一下

网友A:
把板子拆下来,擦擦触电,也许可以恢复

网友B:
拆出来用橡皮清洁一下各个接触脚,还不行,试下加焊一下芯片,还不行,一般人也搞不定了

网友C:
自己不会的话,只要钱到位,不光能把机械硬盘修好,而且数据一点也不丢!

网友D:
能通电且无异常升温和磁头与盘片的异声,证明这硬盘基本上是好的,如能在机器启动时可以检测到这个硬盘,则这硬盘没有物理损坏和硬故障,只是引导或是硬盘的缓存程序出了问题,可以修复的。在台式机上,用数据大师或是PM等硬盘检测软件就能处理,只是要花点时间,一般,如没有重要数据,也就没人去这么花时间折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自己不会的话,只要钱到位,不光能把机械硬盘修好,而且数据一点也不丢! ...

净说大实话...

---------------------------

网友F:
用chkdsk修复试试,数据还不会丢失,打开运行,输入cmd,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chkdsk盘符:/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板子拆下来,擦擦触电,也许可以恢复

好的,感谢指点。我先到X宝上买把拆硬盘电路板的螺丝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出来用橡皮清洁一下各个接触脚,还不行,试下加焊一下芯片,还不行,一般人也搞不定了 ...

好,螺丝刀到手后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通电且无异常升温和磁头与盘片的异声,证明这硬盘基本上是好的,如能在机器启动时可以检测到这个硬盘,则 ...

启动时也检测不到,只是一直停在通电检测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chkdsk修复试试,数据还不会丢失,打开运行,输入cmd,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chkdsk盘符:/r ...

好的,感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净说大实话...



我亲身经历自己好朋友是做结婚视频的,去年还是前年,他机子打不开,硬盘在PE下根本看不到。这里面有很多人家结婚里的视频,还没制作好呢!当时他说话都带哭音了,于是就和他把主机带到电脑城。那里的师傅把硬件检测了一遍,说不正常开关机造成的。我朋友经常懒省事,直接硬关机。人家把机子留下,说了一句“不一定能恢复里面的东西”。2天后,师傅叫他过去,一看那些资料恢复了百分之90多。而且只收费100元。我朋友激动地拉着他到附近的饭店搓了一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亲身经历自己好朋友是做结婚视频的,去年还是前年,他机子打不开,硬盘在PE下根本看不到。这里面有很多 ...

我X,你们那电脑城好良心啊,按道理说碰到这种小白要做数据恢复的必需狮子大开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X,你们那电脑城好良心啊,按道理说碰到这种小白要做数据恢复的必需狮子大开口啊... ...

估计他也是新手,替老板打工。问过他老板去哪了?说电脑店不景气,去新城区卖房了,那个利润大。只要能保住这个电脑维修部就行。说明老板还是不忘自己的本行。要是我,早把摊位丢掉了。

网友G:
数据线的质量不好,或电源线供电不足,都会引起硬盘工作不正常,先换根质量好的数据线试试。

网友:
大概率硬盘要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时也检测不到,只是一直停在通电检测的状态

确认通电检测中?凑近硬盘时应有明显的电机转动的声音和磁头移动的声音,这有可能是磁头卡住了。还记得电脑报上一篇文章,建议少用CHKDSK检测;楼主如有条件,用老式主机和电源,先在BIOS中检测,再用PE启动用工具检测修复,先不要急于修复数据,只检测和修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据线的质量不好,或电源线供电不足,都会引起硬盘工作不正常,先换根质量好的数据线试试。 ...

换过了,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