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磁盘阵列盒的可靠性问题!

楼主(2024-06-08):
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就是现在市面上卖的好多双盘位磁盘阵列盒,如果用这种阵列盒+两块硬盘组Raid1,两块硬盘同时坏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万一硬盘盒坏了,这时,如果更换硬盘盒,会不会因为硬盘需要重新组raid而导致数据全部丢失呢?

网友:
使用磁盘阵列,最危险的就是更换新硬盘同步数据的时候,这时候硬盘长时间大量读写,运气不好会导致另一块体质差的硬盘也挂掉,期间最好也要保证供电不中断。

楼主说的硬盘阵列盒坏掉的情况,可以购买相同型号(相同主控芯片)的硬盘盒来更换,一般不需要重建数据,也不会丢失数据。

网友:
硬盘可靠性要以数据重要性为准。

网友:
我个人是双硬盘备份,也就是多做个定时任务自动再备份一次,raid如果挂了一块硬盘,重建也是非常花时间的,倒不如每块硬盘各备份一次干脆

网友:
换新的硬盘阵列盒能够直接换上硬盘的可能性不大,多半会要求重新初始化,那数据就全没了。

网友:
硬盘多了可靠性就来了。

网友:
支持raid1的话
把坏硬盘拔掉,换新硬盘应该自动重建,不会丢数据

网友:
硬盘阵列盒坏掉有可能丢失数据。

网友:
直接购买NAS:可自带系统,方便使用。卖家还提供全程售后。

网友:
80%以上的磁盘阵列问题都是电源造成的,电压稳定性,纹波,带载能力等,突然断电最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