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大华摄像头A22E维修刷机

楼主(2024-06-08):
在某网店买了几个大华A22E的摄像头,定制成中国电信的了,app是小翼管家,哪位大哥有通用版的刷机固件啊?还有这个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突然就短路不能用了,短路位置好像是Flash芯片周围,难道是Flash存储芯片烧了?

网友A:
我也有几个海康的运营商定制的摄像头,感觉比较麻烦,刷机只要有固件不是问题,难点应该是序列号。刷了没平台认你的设备。

网友:
看着做工用料也不错,

网友B:
没见到过破解帖子

网友C:
找咸鱼上的人给刷吧

网友D:
品牌的头子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E:
看内部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品牌的头子做工确实不错。

是啊,做工扎实,我一拆开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内部做工不错。

挺细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几个海康的运营商定制的摄像头,感觉比较麻烦,刷机只要有固件不是问题,难点应该是序列号。刷了没平 ...

你说的对,序列号要对的上别人平台,不然会出现未知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咸鱼上的人给刷吧

关键是没有这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到过破解帖子

坐等大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几个海康的运营商定制的摄像头,感觉比较麻烦,刷机只要有固件不是问题,难点应该是序列号。刷了没平 ...

序列号怎么破???大佬

网友F:
企业用户产品,想破解还是比较麻烦的,海康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企业用户产品,想破解还是比较麻烦的,海康也是这样的

没希望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几个海康的运营商定制的摄像头,感觉比较麻烦,刷机只要有固件不是问题,难点应该是序列号。刷了没平 ...

看过改序列号的视频,很好改。有固件用编程软件改成别人没用过的序列号就可以

网友G:
可以试着接好串口线,启动看下有没有TFTP模式,有的话直接去大华官网下载固件,随便下随便试,不对应的刷不进去,有对应的可以刷进去,去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试着接好串口线,启动看下有没有TFTP模式,有的话直接去大华官网下载固件,随便下随便试,不对应的刷不 ...

具体怎么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