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为什么跑urwtest,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文件大小和占用空间相差很大

楼主(2024-06-08):
只写了3个2G文件,但是总大小是7.5G,电脑还显示占满了

第一次校验在最后 几MB会卡住,拔掉一会插上再跑校验显示通过? 并且拔掉再插上windows会提示修复驱动器,修复也是正常完成

又跑了一次写入和校验,倒是能写满,但是发现4102~4110MB 有9个坏的,而且发现这盘 不能格式化成ntfs 会提示失败

我这盘是做活动送的,没咋用过,自己放着放着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删了测试文件重新跑貌似正常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有坏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有坏块???



又跑了一次写入和校验,倒是能写满,但是发现4102~4110MB 有9个坏的,而且发现这盘 不能格式化成ntfs 会提示失败

网友B:
磁盘坏块,或者与磁盘格式化时,分配单元的大小有关系,可以右键属性看看大小与占用。

例:分配单元4096字节,文件3011字节,占用空间4096字节,文件4098字节,占用空间8192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磁盘格式化时,分配单元的大小有关系。

例:分配单元4096字节,文件3011字节,占用空间4096字节,文件40 ...

urwtest一个文件最大2G,分配单元那点差距可以忽略了,或者你压根没看懂

网友:
盲猜数据出错
写穿过一块tlc,文件删完后还会莫名占用几个g的空间

网友:
有坏块了,扔,芯片存储器也保留多一点的剩余空间,避免剩下一点点老重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