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助)拆开天猫方糖老版本 然后一番折腾后傻了

楼主(2024-06-08):
想加个aux的。焊接技术太菜。把三个焊点都废了。然后装回去连机器上的喇叭也不响了,求恢复办法。是不是其中一个变白色的给烧了所以不响?

楼主:
上面那个照片是买aux板子的附带说明图。下面那个才是我的手贱图

网友:
你这个不单是焊接技术菜啊。就算你找到方法估计也修不好。修要求的焊接技术更高

网友:
哇塞 怎么搞能搞成这样啊。

网友A:
喜提破烂音箱一枚,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焊在电阻上面呢?焊盘一看就不靠谱!

网友:
慢慢整吧 找找哪里的铜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提破烂音箱一枚,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
飞个线还可以解决
只是技术要求比较高点

网友:
这是交的学费,都是不断损坏东西,慢慢才修好东西的。

网友:
这焊盘看着真揪心,纯交学费了

网友:
技术要求比较高重新买一个吧

网友:
先练好使用电烙铁基本功,再动手。

网友:
飞几根线就好了,你坏的地方还通往后面,不通了自然不能用

网友:
内伤,掉皮了。咸鱼重新淘个吧

网友:
10楼中肯点

网友:
看来大家都是也么过来的,

网友:
换新吧   我都是感觉自己弄不了的东西,都是找人弄

网友:
楼主就是别人常说的: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不过没关系,学费总是要交的,只是交的方式不一样而已。多练练,会好的!

网友:
技术菜。这电路板的质量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