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果论数据保存时间长短的话,是不是如下的规律

楼主(2024-06-08):
假如实在不想隔一段时间转移刷新一下数据或者隔一段时间通一次电怕忘了。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存储时间机械硬盘>固态硬盘>u盘sd卡等

另外存不存在那种老的低容量的机械硬盘  存储时间大于现在高密度的硬盘呢?可能磁道很宽干扰很小?
3.5寸盘单碟不到500G的那种,现在3.5寸单碟都2T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老机械盘还能利用一下存储长时间备份重要数据用。

我看我机械硬盘十几年前的数据都正常的 没有不能读取的情况(没严格做数据校验)

网友A:
这帖子刷的...

我觉得渣度上一下当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刷的...

我觉得渣度上一下当比较好...

百度没这边专业啊

网友:
机械硬盘十几年前的数据都正常

网友B:
磁盘保存长,建议密闭袋内,但是不要抽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盘保存长,建议密闭袋内,但是不要抽真空。

我这边天气本身就干燥,放袋子里是防止受潮损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盘保存长,建议密闭袋内,但是不要抽真空。

最好再用泡沫包起来锁保险箱里...

-------------------------

网友C:
磁带!亲
要论存储时间,首选磁带!

当然,泥板据说也能保存很长时间!
比如王表,美索不达米亚那些苏美尔泥板

网友:
机械硬盘用做冷备份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机械硬盘23年前的数据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带!亲
要论存储时间,首选磁带!

普通家庭用户还是机械硬盘简单靠谱,至少10几年前的读取出来没问题。
大数据量的企业用户可以首选磁带机,但是磁带最好隔两年循环倒带一次,防止粘连,而且磁带对保存环境要求比硬盘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天气本身就干燥,放袋子里是防止受潮损坏吗?

是啊,放着线路板,接头会受潮和氧化,附着一层污渍

网友:
以前的500G不错 ,就是容量不够

网友D:
直接用2258xt开成slc不就完了。冷数据30年都没得问题。做个1t的slc也花不了两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2258xt开成slc不就完了。冷数据30年都没得问题。做个1t的slc也花不了两钱 ...

我有个2258H的bx300

网友:
一般至少半年就要通次电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