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盘掉固件的情况大家遇到过么?掉固件后数据有办法找回么?

楼主(2024-06-08):
优盘掉固件的原理和固态硬盘掉固件的原理是否有区别?

遇到过固态硬盘掉固件,然后就没法识盘了
优盘掉固件,是否过热不稳定导致的,重新插拔一下就好呢?

怎样才能避免优盘掉固件?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试试重新量产,,闪存质量问题,,焊接问题,其它硬件问题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换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重新量产,,闪存质量问题,,焊接问题,其它硬件问题

量产没法修复数据?

网友B:
你似乎每天都在刷帖。。。

网友:
重要数据还是备份到机械硬盘吧!牢靠点儿

网友:
这个掉固件,要数据的话看能不能找个一样的搬板试试看,量产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似乎每天都在刷帖。。。

把"似乎"去掉,人家是御用的,而且可不只一个账号...

------------------

网友:
我的体验是重要数据不能只存在U盘。

网友:
这个严格来说不是掉固,是储存这个程序的芯片出问题了,这个应是没法修复的;若是芯片中的代码(程序)出问题,大部分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并能重新写入,如不能检测出来,那基本就是这芯片出问题了,通俗地说就是这芯片挂了,应是有达人能修,但少,且费用齐平盘了,所以一般没人修了

网友:
一般没啥好办法,像is903u盘尽量降速降频量产就稳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