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大神们,小度X10智能屏全身就一个电源孔,怎么刷机?

楼主(2024-06-08):
求助大神们,小度X10智能屏全身就一个电源孔,怎么刷机?

网友:
不知道,没搞过,FTP?TTL?坐等大神

网友:
估计得拆机到电路板,应该有定义的接口

网友:
我有个小度x8,撕开底脚垫有个usb口,不知道现在有人破解没,好些年了

网友:
B站有个大神拉的群,有偿破解,装软件,你可以搜搜看看,我好早以前弄的,机器都卖了

网友:
拆开看看呗,电路板上应该有刷机点

网友:
电路板有接口

网友:
这个估计不能刷机

网友:
好像要拆开,还要把CPU盖打开可以找到短路点,然后还要怎么操作

网友:
要拆开才能发现刷机口,翻翻其他人的拆机帖看看

网友(2024-10-14):
电源口边上就是,撕开那个小盖板

网友:
网上有视频
照着视频我刷成功不开机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会搞也不敢搞。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刚好遇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