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红包入,收到就是坏的,卖家只退款

楼主(2024-06-08):
红包后0.04元入的灯板,页面说的好,灯板不闪。
结果收到后一边不亮。手机拍照发现亮的一半狂闪。

广告是这样的还让拍照看闪

收到接电,一半不亮

图中上下两部分分别串联再并联
这个芯片电路应该没问题,一半不亮应该是有led不良吧,可惜用普通万用表测不出来。
话说给卖家说退款红包就作废了,让重新发,卖家就只说退款退款退款
投诉吧,到淘宝介入前继续提醒卖家重新发,还是一句退款!
结果卖家给争取到了,不知为什么
图中接线拆的时候开了请忽略

网友A:
挨个测量下应该不难找到哪个坏了

网友:
接上测电压啊,哪里没电压就说明可能是哪里断了...

---------------------

网友B:
要求按原价转账到支付宝

网友:
这品质要它干啥

网友C:
用使用9V电池万用表测试灯珠,3V电池的万用表测不了。

网友:
这种垃圾LED根本不值得花一分钱。亮度低、频闪、发热严重容易坏等等都是他们的通病。

网友:
4分钱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使用9V电池万用表测试灯珠,3V电池的万用表测不了。

12个led串联接220应该大于9伏了,万用表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按原价转账到支付宝

淘宝对于这种不给换是有处罚的,卖家争取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挨个测量下应该不难找到哪个坏了

不知什么工具测,12个串接220单个电压不低

网友:
应该是18V灯珠,保证安全前提下通电10A电流档挨个短路也是能行的

网友:
灯珠坏了,用万用表测一下,把坏的更换应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D:
淘宝市场管理与违规处理规范,第四十一条、违背承诺、第六款、无故拒绝售后……………………。

网友:
9v电池直接测量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要求换货,不退款

网友:
红包时限不太友好,,退货要延长有效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市场管理与违规处理规范,第四十一条、违背承诺、第六款、无故拒绝售后……………………。 ...

还有这样的

网友:
退款红包就失效了

网友:
买了几个,用来并联替换顶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