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QC3.0 点烟器车充 型号:CC-U2

楼主(2024-06-08):
外形很普通,但写着QC3.0字样,于是决定爆开一探究竟

输入输出参数:

两个usb接口,分别写了QC3.0和3.1A

观察一圈 从接口外圈下手

看到pcb板了 usb口边上有个6脚快充识别芯片

电路板背面 ,两个dcdc主控

主板正面 分别对应两路dcdc的两个电感

HC2018  是一颗8.5~32v输入  5v2.8a输出同步整流降压DCDC ,频率135khz

HC8015 也是一颗同步整流dcdc,5v3.6a 配合qc3.0协议芯片实现快充

用自己的红米k40充电最大持续功率15w,照片用另外一个手机拍的,忘记传过来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

楼主:
补上手机充电照

网友A:
看起来不算太差,缩的那些元件给补上呗...

----------------------------

网友B:
不支持华为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算太差,缩的那些元件给补上呗...



那些是预留的,不一定要贴,比如过认证指标超了,就加个LC滤波抑制,不超就空着

楼主:
qc3.0是行业标准协议,华为,vivo那些5线属于私有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华为快充

全都是自己搞的,私有协议,不开放,根本没法做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qc3.0是行业标准协议,华为,vivo那些5线属于私有协议

我记得QC是Qualcomm的,PD好像才是行业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QC是Qualcomm的,PD好像才是行业标准???

这两个都是通用(标准)的快充协议,但pd协议只适用于c口(标准A口没有cc线),并且兼容qc协议;A口和micro口只能qc协议,私有个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都是通用(标准)的快充协议,但pd协议只适用于c口(标准A口没有cc线),并且兼容qc协议;A口和mic ...

不懂,但早期的华米OV快充头子都不能给我的LG G6充电,插上不停地连上断开...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做工也还行啊

网友C:
看来还行,能达到15w,没有乱标

网友D:
囤那么多充电头准备去无人区?

网友:
看样子壳是硬质塑料的?如是金属的就完美了!!

网友:
顺带说一句  QC 还真是高通的私有协议,在 PD出来前是事实上的快充标准(尽管我们这边大多数厂家不鸟他).
QC4+ 后兼容PD.

PD兼容QC 只是大部分的快充芯片都预留 USB_DP/USB_DM 用来扩展其它厂家的快充协议.

对QC支持最差的是 vivo/某为.
其次是OPPO,, 小米大部分机型都支持Q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囤那么多充电头准备去无人区?

我没汽车,准备卖掉几个,自己留2就够,准备接太阳能板充电瓶,然后插这个充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行,能达到15w,没有乱标

这芯片应该能上18w,上班了换同事的手机再试试

网友:
应个急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汽车,准备卖掉几个,自己留2就够,准备接太阳能板充电瓶,然后插这个充手机 ...

用太阳能充手机,环保+好玩,看这车充的质量也挺安全的

网友:
一次买10只,够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