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激光水准仪的螺丝是什么规格?买了个3/8螺丝,太小了。。。

楼主(2024-06-08):
想把水准仪安装到摄影用三脚架上,该买什么转换头呢?

这次买的1/4母装3/8公,还是太小了,应该买哪种转换头呢?

左边的转换头公头太小了,应该买多大的公头?

网友:
直接拿到市场上找卖螺丝的,他们都知道用哪种...

---------------------

网友A:
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的螺丝是统一大小的,安装到工程专用的三脚架上,转换到摄影用三脚架上的螺丝我没见过。

网友B:
你量量那个绿的外径多少,再量量螺距多少(一个螺距不好量,可以量3个,结果除以3,再折算成每吋多少牙),再对照这个表格,就知道是多大的了。

网友B:
淘宝搜了下,还有1/4转米制螺纹的转接头,所以也不排除绿的那个是米制螺纹的,你如果英制里边找不到,可以到米制的标准里去找找看。一旦搞清楚了螺纹规格,那就一买一个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量量那个绿的外径多少,再量量螺距多少(一个螺距不好量,可以量3个,结果除以3,再折算成每吋多少牙), ...

你还当真了啊...

-----------------------

网友:
按理这个螺丝应是标准公制,但有些厂家进行改动;如实在想转换,那就只能花点成本去五金加工的地方现场车制非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还当真了啊...



啥意思啊?真的是什么,假的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啊?真的是什么,假的又是什么?

你有时间留意这些天天发这种帖的ID就知道了...

---------------------

网友D:
太专业的东西还是现场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专业的东西还是现场买好

这种东西比较冷门,不是满大街都有的,搞不好跑断腿也找不到。淘宝看了,好多都是广东那边的,不住在那边的怎么办,打飞的过去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准仪、经纬仪、全站仪的螺丝是统一大小的,安装到工程专用的三脚架上,转换到摄影用三脚架上的螺丝我没见 ...

身边有个工程专用的三脚架,最高高度自有1.1米,我要的高度是2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了下,还有1/4转米制螺纹的转接头,所以也不排除绿的那个是米制螺纹的,你如果英制里边找不到,可以 ...

绿色公头用卡尺测了下,直径接近13mm

黑色的直径是7.4mm

怎么买到相机1/4母头转 13mm直径公头的转换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身边有个工程专用的三脚架,最高高度自有1.1米,我要的高度是2米左右 ...

测量仪器用的三脚架可以调整高度的呀,可以调到2米左右,不管是木头的还是铝合金的,都可以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绿色公头用卡尺测了下,直径接近13mm

黑色的直径是7.4mm

直径接近13,1/2吋的英制螺纹外径是12.7mm,你再仔细测量一下螺距,看看是多少,每吋13牙的1/2UNC螺距是每吋13牙,折算到米制就是1.954mm,每吋20牙的1/2UNF螺距是1.27,从你的图片上看,绿的螺丝螺距明显要比要比同是20牙的1/4螺丝大得多,所以这个螺丝最接近1/2UNC。米制螺纹表格里没有M13,实际直径与M14又差很多,不可能是米制螺纹。你买英制1/4转1/2的转接头应该可以奏效。

网友:
缠几道生料带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仪器用的三脚架可以调整高度的呀,可以调到2米左右,不管是木头的还是铝合金的,都可以调。

水准仪自带的三脚架最高只能1.1米,
没2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接近13,1/2吋的英制螺纹外径是12.7mm,你再仔细测量一下螺距,看看是多少,每吋13牙的1/2UNC螺距是 ...

1/4转1/2找不到,网上都是1/4转3/8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接近13,1/2吋的英制螺纹外径是12.7mm,你再仔细测量一下螺距,看看是多少,每吋13牙的1/2UNC螺距是 ...

有1/4公转5/8母,
为何找不到1/4母转5/8公?

网友:
引用 楼主:
1/4转1/2找不到,网上都是1/4转3/8的

是的,转3/8和5/8的都有,唯独找不到1/2的,应该是这种需求太少了,所以无人生产。其实可以自己做,也不难。买个1/2吋的铝合金的螺丝钉(铝合金不生锈且好加工),再买个1/4吋的丝锥和4.5直径的钻头,把螺钉按所需长度截好,再打孔攻1/4螺纹,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