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多功能蓝牙音箱不能切换模式

楼主(2024-06-08):
如题,多功能蓝牙音箱不能切换模式,按MODE键没反应。
音箱支持蓝牙,内存卡,U盘,有线音源

故障出现后的详情如下:
关机是什么模式,开机后也是什么模式,这个和正常时没区别,就是没声音,必须切换模式才有声音。
后来变成了只要关机后再开机,没内存卡的话,开机是随机模式,但放了内存卡的话,开机后会自动播放内存卡的歌曲,只是有时会自动切歌,或是一首歌放到某个时间点上就会重新播放(时间点不固定),此时按MODE切换模式,又切换回来内存卡模式后一切正常。
再后来出现只要关机后再开机,一开机就是蓝牙模式,但还能切换到其它模式,就是不稳定,偶然会自动切换模式,如果切换到内存卡模式又会出现前面所说的情况。
最后出现了一开机就是蓝牙模式,还切换不了,能连蓝牙。

想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在不换板的情况下能不能修复

补充内容 (2024-12-8 20:21):
拿给朋友去试了,后来发现同时插内存卡和音频线后会出现不正常,而且内存卡和音频线只要其中一个使用了,那蓝牙就不正常,出现能连接,但会...

网友:
是不是按键氧化,换个按键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是按键老化了

网友:
拆开,MODE键带电短接试试看

网友:
换个按键开关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