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各种电脑配件,小家电,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楼主(2024-06-08):
警王牌行政执法记录仪。40元一套。八成新。(图片在最后)
普通司机用来当行车记录仪也完全没有问题。它的功能很多,不仅可以录音,录像,拍照,还可以当对讲机用,两个一对可以进行对讲。内置16G内存
。配件包括夹子,普通充电器和车载充电器还有说明书。一个大的架子是用来在汽车上用的一个小夹子,还有一个别在上衣口袋的  40元一套,一共有四套。

蓝牙耳机好像是骨传递的,十元。普通手机充电器充电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各种电脑线材,dva线,vga线,hdmi线,还有音频线3元到5元一根。
路由器,光猫的电源,有5V,9V,12V的。电流有0.5A,0.6A到1A,1.5A,2A。价格从3元,5元到8元,10元不等。都是好的。水星,华为,烽火,TPLINK等。
CPU的散热风扇,从2元,3元,5元,10元到20元不等。

笔记本电源,有联想,ASUS的,19V,20V的,30元

台式机的普通电源20元一个,有多个。
优质键盘,鼠标。USB口,1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微信:msce2005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荣耀的手机支架一物两用,15元。
ASUS H81主板。带 I5 4400s CPU,带挡板带风扇。价格150元。有HDMI和VGA口
卡西欧的太阳能计算器永远不需要买电池只要20元
HDMI线,一根5元。VGA线,一根3元。DVI线,一根3元。电源线,一根3元。
直播用的声卡V8,功能很多,15元。

高档游戏鼠标,可变色,功能多,腹灵.游戏玩家。成色好,质量好。可调节DPI。15元一个。
笔记本机械硬盘500G,薄盘,通电时间只有1410小时,成色好,无瑕疵!40元。

500G笔记本硬盘,薄盘,40元

充电宝,1万毫安时,10元
多个手机支架,有多功能的,2个,都是10元
百兆的老光纤猫,只要10元一个。带电源15元
开砖茶用的刀具,10元
USB 3.0的移动硬盘盒子,空盒子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GSKsV&id=4650345116  一元商品

小音箱,电脑用的,USB取电的。做工,音质不错。5元一套

显卡gt 240 20元。三个接口。
I3 4160 CPU 20元。
无线网卡,15元
鼠标,10元一个。
三星,LG显示器专用的电源,20元一个。
篮球,20元
罗马仕巨无霸WA30PRO 充电宝,3万 毫安时,功能很全,接口很全。支持常见快充协议。6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18650的充电器,3个电池。10元

多款石英表。电池都没电了。有的手表本来正常使用,电池电耗尽了不走。有的手表打不开后盖,但肯定是好的。10元一个。特别好的20元一个。
有的手表的确是坏了,换电池也不走,这种2元-5元一个。

汽车三角牌用于故障停车,在后面放着警示用的全新可折叠有包装盒只要20元。
戴尔的65w笔记本电源,狗骨电源。20元。
唱歌的话筒,20元一对,10元一支。成色很新。带包装。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HDTUNE慢扫全绿,20元一个。

笔记本机械硬盘,120g: 10元,320G薄盘: 40元,320G厚盘:30元。1T:80元

笔记本散热器,10元一个,有个4风扇的,效果好!12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两个全新的话筒带线,这一套才20元。
G1620 CPU,10元一颗。G1840:15元一颗
相机三脚架,全铝合金。50元  尼康原装三脚架,60元
美的电饼铛,30元。 直径29厘米。

-------------------------------------------------------------------------------------------------------------------

台式电脑机械硬盘,500G,保证HDTUNE慢扫全绿。20元一个。
电子秤,15元,带电源。
台灯10元,带灯。
移动音箱,黄黑色的。15元
电热水壶,大的15元,小的10元
会议用的话筒,15元。

-------------------------------------------------------------------------------------------------------------------------------
USB口键盘,15元一个,名牌。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DELL笔记本电源,20元。

笔记本无线网卡,10元一个。有2个。
16A的电源插座,  线4米长。30元
光驱转接硬盘的设备,15元。比较厚。

50米的卷尺,10元。前面少了半米。

各种包包,10元一个。成色好,质量好。无瑕疵。

烙饼的电加热器,不大。15元。

酒杯,4个10元。还有盘子也赠送。

一个小攻放,不带USB口,有故障,声音小。价格是2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英语四级真题,原价59.8元。现价10元
多个笔记本电源,主要是联想(圆头里面带针),HP(圆头里面带针),ASUS, 和DELL(圆头里面带针)的。30元一个,有大有小,小的20-15元一个。还有多个5V,12V,18.5V,14V的电源,用于显示器,路由器等。3,5,10元一个。根据电流定价。
电子琴的电源,24V, 1.5A。 20元。是变压器类型的,重。
各种电源线,3元一跟。DVI线,3元一根。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长虹牌智能扫地机器人带一个充电器40元。
电动修脚器,全新,10元一套
电动剃须刀,全新,20元一套
蒸汽电熨斗,20元
水杯,新的10元,旧的5元。
CPU 散热器,10元一个
3DMAX的参考书,原价80多,100元,现价30元一本。

酸奶机,10元

---------------------------------------------------------------------------
GEFORCE 210 GT,64M显存。HDMI/DVI/VGA接口。20元。静音设计,无风扇。效果好。

DELL电源200w,40元一个。
鼠标5元一个。

挤蒜末的金属夹具10元。
4G 三代台式电脑内存,12元一根。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2.优质键盘,10元到20元一个。
4.电饼铛,29厘米直径的,美的牌。30元
7.保温瓶。10元。
8.各种不锈钢水杯,新的20元,旧的10元。

INTEL  G1840 CPU, 兼容四代I3, I5,I7。 1150接口。10元。G2020,10元

网友A:
直播用的声卡V8,功能很多,15元。

是好的吗?好的包邮安徽要了!

网友B:
警王,带卡吗?电池能用多久?
有空旺旺上回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好的吗?好的包邮安徽要了!

本来没必要回复你的,不过感觉你的话突破了常识。
总共才15元的东西,你要我包邮,那不是等于送给你了吗?
人要有个常识,你生活在现实当中,应当学会换位思考。你根本不考虑卖家的利益,提出一些非常不切合实际的要求。你换位思考, 如果是你,你能15元包邮卖这个东西吗?

网友A:
*多多上全新的V8声卡也才16-20元包邮,而且还配套有3根线!去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多上全新的V8声卡也才16-20元包邮,而且还配套有3根线!去看看吧!

兄弟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警王,带卡吗?电池能用多久?
有空旺旺上回复一下。

兄弟,只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
冠捷22寸ips屏幕显示器效果非常好,无任何问题。带电源线和信号线只要80元,运费20元。
电磁炉40元好用,无故障。
唱歌用的话筒一对,两只带线带话筒,全新20元一对。
瑞士军刀100元
电磁炉40元。
无线网卡10元
茶杯电加热器,10元
美的电饼铛,40元
三脚架40元
茶杯5元一个。
全新的不锈钢炒锅,4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楼主:
两个WiFi 6的无线路由器。
一个是h3c的magic Rc3000全千兆双频无线路由器,40元一套,带电源。
一个是华为的t7001千兆双频无线路由器,不过有一根天线有些活动了,不影响使用。30元一套。
非常漂亮的汽车行车记录仪30元一套。带一个信号线。需要自己准备TF卡。
汽车吸尘器,室内也可以使用,非常新,20元一套,配件齐全。
几个缺键帽的UBS口机械键盘,都是名牌产品,有磁动力,机械师等。便宜,10元一个。
视频转换装置可以可以让手机连接电脑,投影仪,电视等设备。15元一套。
笔记本包小的15元,大的20元,成色都很好。
小音箱,4元一套。USB供电的。
微信:msce2005

楼主:
LENOVO E420  i3二代笔记本,键盘手感特别好!缺陷是屏幕中央有三处很浅的划痕,基本不影响使用。无其他问题。

电池好用,带黄色USB口,有刻录机,HDMI,读卡器,摄像头。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微信:msce2005

2. 联想flex 3 1130 触摸屏笔记本。赛扬n3150 4核CPU,4G内存,240G固态硬盘。250元。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笔记本包。注意:该本是个折叠本!屏幕可以360度翻转当成平板电脑用。触摸屏。1366*768分辨率,字比较小。11寸屏。电池可以用。无任何故障,右上角有个轻微的外表划痕,一般注意不到。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蓝牙。HDMI, USB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