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ianke先科”(也可能是“xIdnKe先科”)牌遥控落地扇简单拆解

楼主(2024-06-08):
商家的整体外观示意图,反正是近年流行款式。

包装箱上的信息,此“xianke先科”非彼“SAST先科”,实测毛重不足2.5KG,非常轻便哦。

“见机身贴标”的生产日期是不存在的。

塑料风扇罩上的商标,到底是"xIdnKe",还是“xianke”,或者是其他什么,没有答案。

电机罩,三级能效呢。

只能用“波如蝉翼”来形容了。

号称“直流电机,纯铜线绕组”,可为啥会有交流异步电机才需要的启动电容呢?问就是“亲,咱也不懂这些具体怎么看,上边反馈是直流”。这个没有任何标识的电机别说是“纯铜线”就是“纯金线”我也相信。

1μF的CBB61启动电容。

虽然是遥控的,但转头却是这种古典的手动按拔卡销方式。

五片的扇叶。

柔软韧性十足的扇叶还非常纤薄,有效的提供了安全系数哦。

控制面板。

揭去表面的不干胶面贴。

黑色支架。

单面板,背面除了220V进线和风扇接口没有线路。

所有元件基本都在正面,注意:电路板以及其他地方均没有任何保险装置!

按钮微动开关是比较小的那种规格的。

下边是5V稳压管。

看着像是数码管,实际只是电路板焊了红色贴片LED,再套了个塑料壳,显示效果非常感人。

97A8,1A600V双向可控硅。

无字16脚IC,是个单片机?

附带的mini款遥控器,大小可参照旁边的1角硬币。

表面不干胶面贴撕掉后,电路板似乎有很多未使用按键,公版?可否扩展某些功能?因为是一次性塑料铆封,不再继续拆解,估计也是个牛屎芯片。

CR1220电池,又小又不常见,为啥明明有空间而不使用常见的CR2032电池呢?

楼主:
实测关机后功率检测仪显示待机功耗低于1W,最低1档时电机工作电压约165V,功率检测仪显示整机功耗约25W;最高8档时电机工作电压约225V,功率检测仪显示整机功耗约约45W(倒是没有虚标)。不过,虽然1档功耗最低,但此时电机发热却比较严重,甚至比8档更严重,而且电机本身也发出嗡嗡声。又因为外壳于底座非常轻薄,导致风扇转动时产生明显震动,噪音明显高于正常水平。

网友A:
只使用一只可控硅调速的遥控电扇比较少见,只是低档运行时的“嗡嗡”声非常明显,令人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使用一只可控硅调速的遥控电扇比较少见,只是低档运行时的“嗡嗡”声非常明显,令人不爽。 ...

因为电机没有抽头,完全依靠可控硅调压来控制转速。

网友B:
看这个塑料模具的做工有点多多风,让我想起了紫米(ZIMI)告紫米(ZMI)侵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塑料模具的做工有点多多风,让我想起了紫米(ZIMI)告紫米(ZMI)侵权。 ...

模具还在其次,电路才是亮点。

网友C:
是什么给了它“建议零售价699”的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给了它“建议零售价699”的勇气?

总共不到50购入的,原价可能才69,699那是纯粹唬人。

网友:
的确有点多多风

网友:
外型还可以,里面嘛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给了它“建议零售价699”的勇气?

大概是日元69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给了它“建议零售价699”的勇气?

别误解,人家一不小心打漏了个小数点而已

网友D:
热效率86%,意思是45W输入功率,有38.7W是发消耗掉了?

网友:
省到极限了,价格和品质成正比~

网友:
雷碧,康帅博。。。。。遥控器那个电池和我的卡片相机的时钟电池是一样的,非常不常见,而且容量很小,看电池的托架应该可以兼容2032吧?只是需要用水口钳咔嚓一下。

网友:
这种一年风扇

网友:
风扇纤细外观看着不 错

网友:
这货比39的天马还差劲,那天路上看到一个收破烂的车上有一台没有底盘的这种风扇 看着像小米 ,没敢上去问

网友:
感觉名字有点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效率86%,意思是45W输入功率,有38.7W是发消耗掉了?

计算方法好像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