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上高速,空调突然不制冷,求助!

楼主(2024-06-08):
2011年的世嘉手动1.6,制冷效果一直不错。昨天上高速,进服务区之前空调还是正常的,出了服务区,发现车里越来越热,空调出风口吹出来的是常温的风。今天又试了下,还是不行。
目前情况:车内空调出风正常,风量可调,空调指示灯正常。仪表显示车外温度27度,也正常。
观察了发动机舱,冷车开空调时空调泵不转(熄火时用手可以轻松转动),散热风扇也不转(发动机温度上来之后也会转一会)。
求助各路大神,提供维修思路,感谢!

补充内容 (2024-7-17 15:58):
实在抱歉,手机上操作点错了,把自己的回复点成最佳答案了..........
管理员看到麻烦到帮处理一下,改设3楼为最佳。
后续修复: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3767-1-1.html

楼主:
补点图,老车不想投入太多,能自己修最好

网友:
1,确认压缩机的电磁离合器能否正常结合,不按AC 只是外圈皮带轮转,按下AC 压缩机中心会转,同时有轻微工作音
2,压缩机中心会转,摸高压(细) 和低压(粗)管,正常情况细管温度比粗管要凉,粗管冷或者热是正常的,如果感觉压缩机不吃力,那是雪种漏完了,这种情况要查漏(一般是换蒸发箱总成)
3,压缩机不转,1.检查压缩机的离合器保险丝,2.检查冷凝器的后面有个温度探头,那个东西坏了也会导致电脑板误判导致压缩机按下AC 不转、然后蒸发箱里可能也有一个温度探头,防结冰堵,也有可能没有这个温度探头,如果保险丝正常 温控也正常就是离合器不吸合,那就换压缩机
4,其它疑难杂症的给下面修车大佬回答吧

网友:
正常开AC风扇必转。
所以,先去下载改车的空调系统电路图,在看看对应保险。
空调离合器和风扇同时失效,不像是压缩机坏了,说不定是保险烧了的小故障

网友:
不懂,不过我觉得应该先看压缩机转不转,转地话说明机械问题不大,可能是缺氟还是啥原因...

网友:
这是空调电路图,可以参考
检查MF4\5\11\13\14熔断丝

网友:
1、开AC散热风扇转不?、
2、空调压缩机转没转?电磁离合器吸合不?
检查相关保险和线路、检查空调管路的高压低压开关正常不、温度传感器正常不、检查漏没漏冷媒。

网友:
按AC没有电磁铁吸合声音,就查保险丝和电磁铁阻值

网友:
高手真不少啊,都是有理有据的,可以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发动机和空调压缩机之间有个电磁离合,你检查下看看有没有离合的声音。

网友:
空调泵没有吸合,一是保险烧了,二是没有氟了,就这两问题。烧保险查保险盒,没有氟,查压力,最简单就是用尖的东西捅一下加注口,看一下有没有压力。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感谢各位!但今天下大雨没法弄。

补充:昨天简单检查只发现空调泵不转,其他未见异常。看说明书查发动机舱的保险盒,那个30A的保险没有烧掉的痕迹。希望不是压缩机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感谢各位!但今天下大雨没法弄。

补充:昨天简单检查只发现空调泵不转,其他未见异常 ...

压缩机没有那么容易坏,你现在是没有吸合,去测下压力

网友:
不转,顺皮带查

楼主:
刚才用车,顺便拍了两张照片,补点图

网友:
这个是真的动手啊

网友:
保险和漏液可能性最大。。

网友:
先查保险,再查压缩机的电磁离合器。。。。
漏氟的可能我感觉不大,你是突然就不制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 感谢各位!但今天下大雨没法弄。

补充:昨天简单检查只发现空调泵不转,其他未见异常 ...

那么再查电磁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