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阻温漂的粗略测试

楼主(2024-06-08):
许多人关心电阻的精度,这当然没什么错误。电阻还有一个参数,就是温漂。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但温漂的大小跟温度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的,我等业余爱好者很难精确测试,但粗略地比较还是可以做到的。

用一个毫欧表和一个温度计就可以测试了。喔,还要用到家里的冰箱。

先测量室内温度,测量室温下电阻值。
将电阻放冰箱冷藏室约2小时,温度差不多就是4到5度,再测量电阻阻值,就可以大致判断温漂大小。

两个待测电阻RX70-2欧和MP821-2.5欧。

室温25度

室温下RX70测量值,毫欧表就是用这个电阻校准的。

室温下MP821测量值

放冷藏室2小时后,RX70测量值

放冷藏室2小时后,MP821测量值

汇总一下。

之前还测量过锰铜丝电阻,发现他跟RX70几乎相同。这是当时做的电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测试只针对我手里的这两个电阻。
不同厂家生产的RX70,所用电阻丝的材质不一定相同,温漂也就不一定相同。
不同阻值的MP821,温漂也不相同。

网友A:
淘宝上的蓝皮“金属膜”电阻也测一个试试?

网友B:
都在精度误差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的蓝皮“金属膜”电阻也测一个试试?

蓝皮的没有。温漂会很小吗?
上次测了这两个,温漂不咋地,贴20运费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在精度误差范围之内

实际上我怀疑RX70能不能达到0.01%。小电阻要做到0.01%的误差还是不容易的。下边电阻引线直径1mm,一侧的引线电阻就有0.6mR。
RX70的温漂还是大了些。温度变化3度,末位就会跳一个字。准备用几个0.01%的金属箔电阻并联来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皮的没有。温漂会很小吗?
上次测了这两个,温漂不咋地,贴20运费退了。

淘宝上的蓝皮金属膜电阻基本都是碳膜冒充的,温漂估计很大

网友C(2025-03-14):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的蓝皮金属膜电阻基本都是碳膜冒充的,温漂估计很大

昨晚测了一大堆号称金属膜的电阻,全部来自淘宝,其中最垃圾的碳膜电阻,温漂1500ppm以上;一半是普通碳膜电阻,温漂250~500ppm;粗铜脚的台湾昆贸金属膜温漂40ppm,最神奇的标称7.5欧的铁脚无牌便宜电阻,温漂小于15pp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昨晚测了一大堆号称金属膜的电阻,全部来自淘宝,其中最垃圾的碳膜电阻,温漂1500ppm以上;一半是普通碳 ...

15ppm厉害了,在哪家买的?好像正宗金属膜也达不到这个水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ppm厉害了,在哪家买的?好像正宗金属膜也达不到这个水平啊

只是7.5K的这种合金刚好温飘特别小,其他几款也没感觉有多好
而且是前几年买的,无牌货没有货源稳定性和持久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ppm厉害了,在哪家买的?好像正宗金属膜也达不到这个水平啊

这个也是金属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金属膜的

这种太贵了,玩高精度表的人才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