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台今天150元买的功放:Denmarkpro RVD-339

楼主(2024-06-08):
原来的功放坏了,去旧货市场看看,老板开价180,心里己接受这价位了,试还价150,老板爽快答应。看完机后,请帮解释一下最后一图面板按键英文及用法,特别画红线的,翻译不了。

网友A:
现在二手小日本功放非常便宜   效果应该好些

网友:
一个成都的亲戚给了我一些电器玩意,也喜欢这样英文和中文标注,而且汉字还有二级简化字。

网友B:
丹麦PRO是啥

网友C:
要是音量调节是编码器那就很不错了,用电位器调节的,时间长了,都会有问题 编码器就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丹麦PRO是啥

丹麦宝,应是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二手小日本功放非常便宜   效果应该好些

真正稍好的也不便宜,便宜的非常老旧了。线路板元件都老化了。

网友:
明天我也拆一台!
不过,来的比较便宜,4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丹麦宝,应是国产的。

看电路板风格,纯纯的国产样子货无疑了

楼主:
感觉比我原来的Jvc功放还好。

网友:
家里的雅马哈已经很久没开了,主要是带个大耳机不扰民

网友:
150倒是不贵,不过AV功放没什么好玩的。

网友:
用料还行,东芝对管,正宗国半1875

网友D:
用料还算可以感觉100元合适

网友:
卡拉OK功放

网友:
功放里散热不 小,用料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音量调节是编码器那就很不错了,用电位器调节的,时间长了,都会有问题 编码器就耐用多了  ...

编码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料还算可以感觉100元合适

变压器都值好大几十元哦

楼主:
牌子型号,网上查了,叫丹麦宝,但找不到RVD_339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