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S9030C钳表BUG

楼主(2024-06-08):
今天把电流表安装了两个USB接口,一个输入接口,一个电压输出接口,能够使用手机充电头作为电源,用钳表测试一下,发现钳表开启背光能增加0.2A电流,关闭能恢复正常电流,这是啥干扰,离得那么远。

网友:
是不是把led电流加进去了,找个交流电线再对比实验一下,交流不采集直流信息

网友:
直流钳表是按照霍尔原理制造的,地磁场都会干扰其读数。将机内的LED背光打开,内部某些直流电路会流过LED的工作电流,造成环境磁场变化,有可能影响霍尔元件感应的数据。

网友A:
我的表还有个奇怪现象,就是电压档休眠后,按set,唤醒后测12伏直流不显示读数,测24伏显示66伏,打到off 关机后,再开机测电压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表还有个奇怪现象,就是电压档休眠后,按set,唤醒后测12伏直流不显示读数,测24伏显示66伏,打到off 关 ...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到自动关机在唤醒,测量锂电池,关机前4.089,唤醒后4.085差4个字,必须关机才能恢复正常数值,换挡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表还有个奇怪现象,就是电压档休眠后,按set,唤醒后测12伏直流不显示读数,测24伏显示66伏,打到off 关 ...

你这个误差太大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主板用洗板水清洗了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测试了一下,到自动关机在唤醒,测量锂电池,关机前4.089,唤醒后4.085差4个字,必须关机才能恢复 ...

什么时候4伏都是准的,你要测12伏,24伏才行。也不是每次都有,你就别关机,测完让他休眠,再唤醒再测,你肯定能发现这个现象,啥时候测4伏都准,我在想他是6000字的。所以六伏一下都是六伏档,没影响,影响的是60伏档,600伏档我还没机会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4伏都是准的,你要测12伏,24伏才行。也不是每次都有,你就别关机,测完让他休眠,再唤醒再测, ...

刚测试完休眠后唤醒,只是低了2-3个字,没出现你的情况,我买新机有个习惯,到货就拆机,清理主板残余焊渣,锡膏,涂硅脂

网友B:
这表都是返修得了,我买了2块,全是修过的 ,到今天就噶了一块了,直流电流显示几百,拆了电位器,打算换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都是返修得了,我买了2块,全是修过的 ,到今天就噶了一块了,直流电流显示几百,拆了电位器,打算换个 ...

我这个也应该是返修的,不过精度很完美,我这也是第二块,第一块不是返修的主板很干净,焊点无维修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