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内存条选购】DDR 3 1600 8G 疑问?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24-06-08):
【内存条选购】DDR 3  1600 8G  疑问?大家给点建议

昂达 兼容条 质保3年 说是全新  估计 全新PCB +拆机服务器的颗粒  分销价39元 本地批发49
旧 行货金士顿窄条 DDR3 1600 8G  60元     年龄大概5-10年了 质保不详

假设是你  作为多年垃圾佬 专家 硬件玩家  业内人士 你选谁?
主要是考虑
稳定性越高越好
故障率越低越好

————————————————————————

买了,质保3年angda   内存的颗粒有ECC标识, 猜测正确,PCB是黑色的板,绿色的好点吧,

网友A:
全新PCB +拆机服务器的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新PCB +拆机服务器的颗粒

+1,反正便宜,坏了直接换不心疼...

------------------------------

网友:
越便宜越好,到现在还没用坏过内存,细皮油

网友B:
服务器内存是真便宜,前段时间买了4条16G的,大家猜猜看多杀钱

网友:
咸鱼随便找DDR3拆机的,这内存,价格都这么低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V1230CPU,也想买2根8G的

网友:
本地靠谱经销商比较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内存是真便宜,前段时间买了4条16G的,大家猜猜看多杀钱

    去年买的四根16G DDR3 ECC,平均28元一根,四个64G总共花了110多元,至今还在公司的四奶机上服役,还算稳定,就是E5 2666 V3平台有偶尔卡顿问题,已经习惯了!
    至于普通的DDR3 条子我几乎没花钱买过,都是熟人不要送的,手里有还有6根8G的三代,四根在三奶机上给孩子打印作业偶尔开一下,两根闲置吃灰中!

网友:
咸鱼买35块钱左右的,台湾品牌马甲的。ecc内存有两种,一种9个芯片的可以直接用这普通机上,有一个大规模控制芯片的不能用这普通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买的四根16G DDR3 ECC,平均28元一根,四个64G总共花了110多元,至今还在公司的四奶机上服役,还 ...

人缘不错,公司的嘛,阁下应该  运营职位

网友:
自己用我会选PDD 30出头更杂的牌子,反正都是回收颗粒
考虑到你最后两点,我会选大批量那种品牌机拆机条,缺点就是贵

网友:
DDR3已经被淘汰了,现在能用就行,不用考虑其寿命。只要现在能正常使用,估计用到机器淘汰应该没有问题,那就是哪个便宜买哪个,前提是现在用起来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年买的四根16G DDR3 ECC,平均28元一根,四个64G总共花了110多元,至今还在公司的四奶机上服役,还 ...

差不多价格,我是双5640,12核,没卡过

网友:
鱼上很多不同品牌的,大多三十几元的,能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人缘不错,公司的嘛,阁下应该  运营职位

我是负责网络维护这块的,小公司,公司给的烂电脑太破了,自己从家弄了一个过去,公司太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价格,我是双5640,12核,没卡过

卧室看B站玩E5挺多,手痒,组了一个瞎玩!!

网友:
D3很便宜了,买大牌子的比较靠谱

网友:
这么便宜,坏了就换过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负责网络维护这块的,小公司,公司给的烂电脑太破了,自己从家弄了一个过去,公司太穷 ...

做人要厚道,不好3nai4nai的。这让普通的1fu1qi,顶多是1qi1qie的通常人家,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