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过交换机或者路由器,笔记本电脑是否可以通过网线直连摄像头?

楼主(2024-06-08):
有人试过电脑通过网线直连摄像头,不经过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么?
这种用法是否可行?

网友A:
正常就是这么操作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比较靠谱的连接方式

网友:
笔记本或摄像头,任一端要开DHCP分配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B:
摄像头有静态IP吗?
或者电脑的网卡启用路由功能,开DHCP服务。
反正和电脑同一网段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有静态IP吗?
或者电脑的网卡启用路由功能,开DHCP服务。
反正和电脑同一网段就可以。 ...

这种连接,速度是否会受到影响?
通过交换机的连接速度是否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就是这么操作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比较靠谱的连接方式

交换机是中间商么?

摄像头和电脑直接通过网线连接,用的是普通网线?
还是特殊的网线?

普通的a、b序网线是否可以直接拿来连电脑和摄像头么?

网友:
可以ip要自己设置

网友C:
可以,速度无限制,只是要知道IPC的IP,电脑装插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换机是中间商么?

摄像头和电脑直接通过网线连接,用的是普通网线?

用普通网线568B的就行,两头一个标准,先用工具搜索到摄像机IP地址,然后,把电脑的IP地址改到和摄像机一个网段,错开地址,网页登录摄像机IP地址就能打开了

网友D:
这种摄像头是双供电的
圆头dc供电,或者POE供电
dc供电网线连电脑可以直接访问
或者网线插路由器电脑访问都是可以的
现在都支持ip直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速度无限制,只是要知道IPC的IP,电脑装插件就可以了

说得没错!维修时不同品牌摄像头用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连接,速度是否会受到影响?
通过交换机的连接速度是否会更快?

你如果问是否变慢,还差不多。
简单把交换机理解为插接板好了,是为了解决LAN口不够用的问题。
经过的线路越长,设备越多,速度就越慢。
用过ping命令吧?ping 网关路由器(或光猫)IP,比如192.168.1.1一般是<1ms;如果换成www.baidu.com,时间=11ms;换成www.sina.com.cn是21ms;www.msn.com是69ms。
这是我刚刚测试的结果,你所在城市不同,可能ping域名的时间值会不同。值越小,访问速度越快。
另外,两台设备直连用的网线,需要一头A序,一头B序。

网友:
可以,只要地址会设置

网友:
直接连接电脑? 那么你需要设置好你的摄像头和电脑是砸同一个IP段内,否则,除非你的电脑有DHCP下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摄像头是双供电的
圆头dc供电,或者POE供电
dc供电网线连电脑可以直接访问

双供电什么意思?带2个供电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速度无限制,只是要知道IPC的IP,电脑装插件就可以了

通过交换机不是速度没限制么?

楼主:
用普通网线,还是特殊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普通网线,还是特殊网线?

就是普通网线,关键是前面坛友说了,要设置好IP地址